[0000] 找出一个“老东西”线板,不知道它行不行?

楼主(2023-12-25):
1999年买的,放在箱底就忘记了,

看样子它很简单,两片铜,四个弹簧,两个螺丝钉,一片铁,没有一个螺丝帽,

写的250V,10A,南京照明器材总厂制造。

不知道它还能不能干活?

网友:
这种带弹簧的,夹持力有保障。。。

网友:
似乎以前的插座常用弹簧固定铜片

网友:
好多老货都长这样,还爱生锈

网友A:
老东西了  相当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老东西了  相当好

能诋毁新品吗?它能不能干活啊?

网友:
可以干活,1000W以内,放心使用

网友:
好简陋,但是寿命不短。

网友:
塑料没变质变脆就可以用,功率不要太大

网友:
以前都是这种,还耐用

网友:
这种不是最差的吗,为什么那么多人说好?

网友B:
薄铜片弹性不够弹簧补。典型的劣质插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薄铜片弹性不够弹簧补。典型的劣质插座。

就因为,有两个铜片,哈哈,

网友:
早期插排,可靠性还是不错的,

网友:
老物件应该是很耐用的!

网友:
这算后期产品了,地线省了,铜变薄了。我存个我家90年左右的,明显比这个好。

网友:
我还在使用这种插座,个别的边角有些破损,自己用没问题。

网友C:
标注2500W,楼主要不要2500W持续半小时测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标注2500W,楼主要不要2500W持续半小时测试一下?

不敢!不敢,怕,怕!白色的塑料融化,怕燃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