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工具电池充炸了,18650

楼主(2023-12-25):
工具电池插充电器不充电,拆了壳子,量了一下5串只有2串有4v左右,夹维修电源调在20v出去吃饭了,回来发现炸了,调了监控看了一下,视频发抖音了

网友:
是不是没有限流,正负极反了没

网友:
8V就要平衡充了,20V直充应该是把2颗好的充废了

网友:
还好不是上班族,不然又被干掉了

网友:
没烧起来真幸运了。

网友:
是跳过保护板连20V充电的?,没有保护板,均衡充电,很容易炸的,是个狠人,应该拿TP4056一颗一颗给没电的充满就行了,你这急于求成了

网友:
没电的单独充是不是可以避免好的充爆

网友A:
你应该调成4v充单个低电压的电池

网友:
维修电源情绪还稳定吗?

网友:
跳过保护板充电的?过充了炸了啊,庆幸没起火

网友:
一致性太差了,最好独立充

网友:
还好只是爆了

网友:
炸了比烧起来好多了!

网友:
电池的安全阀形同虚设

网友:
好家伙,炸得真凶。

网友:
运气太好了,没有着火。

网友:
厉害啊,都全碎了,像个破片手榴弹的炸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应该调成4v充单个低电压的电池

这个是正解

网友:
这个正常不会这样爆炸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