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补胎发现设计缺陷

楼主(2023-12-25):
11年的喜德盛山地车前胎缓慢漏气,拆出来看看

找了半天,没找到。

用力压才发现,很小的孔

内侧圆形印记

胶水还没买,胶布标记一下。

猜测是钢圈的钢丝孔轧的,胶皮没有完全覆盖钢丝孔。

考虑几天,最终决定在胶皮下面垫一层电工胶布。

红包胶水到了

锉磨一下

一涂胶水就变形了,溶化?

10年的补丁还行

很滑,夹在书本里重物压一天再装。

上次捡的不锈钢高档水龙头开关处漏水,爸爸天天催换

2合1管难装难拆

换的单管也是捡的,换过阀柄,就是小孔装大孔太松,上面弯管旋转又太紧,教老人握住下面转上面记不住。

阀门盖子松了,手拧就下来了,不锈钢紧固是个问题。

阀柄螺丝锈掉取不出

浸水锈蚀,可能要几个月

试了一下,双孔阀门也可以装,但是双孔很少有高管的。

突然发现煤气管卡箍锈掉了,但是胶管老化很硬不会掉。

换个不锈钢卡箍,可以用几十年。

网友A:
不错,一连修了好几样东西

网友:
钢圈垫胶带是传统吧, 以前正规厂家的自行车钢圈都有垫胶带的, 就是为了保护内胎.

网友:
胎垫不行了。(钢丝孔挤破的。)

网友:
给父母买个好点的龙头

自己的缝缝补补无所谓

燃气管时间长了也换一下,安全有保障

网友:
你就花点钱吧,不要老是捡,肯定没有专门买的合适。

网友:
阀门顶丝竟然绣死

网友: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网友:
胶水涂多啦!

网友:
会修的用的都是修修补补的

网友:
试过用电工胶布不久会老化粘到胎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错,一连修了好几样东西

全老化了,也用不了多久了。全老化了,也用不了多久了。全老化了,也用不了多久了。

网友:
不锈钢龙头比起锌合金还是好很多,转头不灵活可以更换新的胶圈,弹性柔软了轻松转圈了,宜手握底座一手转头虽然也成但是不靠谱,旧胶圈越来越硬,最厚掰掉头子都有可能。
锈死掉顶丝可以钻掉,等锈掉那得猴年马月吧?进水软管拧不下只能切碎抱箍再上套筒了,这是设计缺陷。

网友:
试过电工胶布,时间久了会跑,直接拿个坏内胎,自己剪个宽点的吧

网友:
如果直接剪,剪不好,可以分成两段再用补胎胶水粘

网友:
燃气管建议换个防爆管,其它的问题不大。

网友:
给老人用的还是买个好点的,毛病少

网友:
焊接的钢管,201的渣渣不锈钢混锌合金部件。
燃气管寿命到了,要更换了,竟然没有燃气公司的上门检查?

网友:
还以为你用胶水修阀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