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式表] 杭州中创ET3255台表拆机 - 不同版本(楼下有ET3240)

楼主(2023-12-25):
1.这个厂家有2个官方网站,都没有软件下载,只有随机附带光盘,有点操蛋

2.校准密码官方网站说明说上面是没有的,在胜利官网上VC8155找到的,真是操蛋,校准是20V档位校准10.0000V和19.0000V,一般人还真不好搞定

3.而且密码是010086,不知道是不是和移动有一腿在搞基

3.分压电阻变成CD1776-C68,以前的版本是晶圆电阻,这玩意5位半上晶圆电阻就真操蛋了,当然了,国产表后期版本他妈的能上贴片的就绝不上晶圆,成本永远是第一考虑

4.这个台表在全新这个价位,我个人观点做的还行就是出厂校准这是一塌糊涂,好在校准是免费的

5.国产台表的老传统不能丢了,能打磨上盖的芯片,那是必须打磨,毛都看不到是啥芯片,全靠猜

6.国产台表的另一个传统更不能丢,就是壳子大里面空,好在比胜利靠谱一些,胜利的台表8256的什么4位半就是手持表的换壳,里面全是空的

7.这个表校准好了还是不错的,这几天降温,温漂什么的还是非常不错的,就是国产表的最大弱项,出厂校准差,差,差,

8.目前我认为国产表的最大问题就是  1.没有校准手册,2.出厂校准奇差,抛开这2个问题,国产表还是可以的

网友A:
这么夸张,我的那个老机,好像只是主控芯片打磨,你这打磨 也太多了吧?刚看了一下,我的也打磨了,没注意

网友A:
我看到升级了两处,一处是排线,我那个是焊上去的,你的有插座,一个是排阻,我的是大个 圆的,你是贴片的,理论上应该改进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么夸张,我的那个老机,好像只是主控芯片打磨,你这打磨 也太多了吧?刚看了一下,我的也打磨了,没注意 ...

我现在出去了,我刚才看帖子才注意,他妈的,分压排阻怎么用了TC1776,也用了贴片的,难道是4位半的就是把TC1776C不焊接上去就行了?然后换个固件?然后好多晶圆的也改成贴片的了,我用的时候感觉晶圆的还是比贴片的好,温漂小,我是真不知道有些国产老6厂商心里是怎么想的

,算了,我这是全新半价拿来的,想想心里也平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看到升级了两处,一处是排线,我那个是焊上去的,你的有插座,一个是排阻,我的是大个 圆的,你是贴片的 ...

我在网上找到了ET3240,也不知道是哪年出的,其实吧,对比安捷伦停产的U3402A,确实查了么一点意思,

网友B:
看了一下帖子,感觉就是这个机器用着不错,就是连带附赠了一堆操蛋让人烦恼!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了一下帖子,感觉就是这个机器用着不错,就是连带附赠了一堆操蛋让人烦恼! ...

其实吧,这个表就是出厂校准差一点,其他的这个价位还是可以的,国产表5位半我试用了几台,普遍发现就是出厂校准差,其他的这几年新出品的还真不错,没啥可黑的,校准好了还真是不错的产品

网友C:
看看这内部,难怪二手安捷伦的抢手。就不能做好点吗?还打磨芯片,防华强北吗?没能力的“仿”不了,有能力的“防”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看这内部,难怪二手安捷伦的抢手。就不能做好点吗?还打磨芯片,防华强北吗?没能力的“仿”不了,有能力 ...

二手的安捷伦销量好,也有一部分是官方有校准手册,我手头有一台u3402a的5位半,没有找到校准手册一直在吃灰,网上有人找到,但是我找不到,就是官网没找到,这个型号二手价格也是很低,500左右,国产的表我就没见过几个有校准手册的,

网友:
国内的奸商就喜欢干打磨芯片的事!我手上有台多年前的同惠2821手持电桥也是大部分芯片都打磨了。

网友D:
拍点儿视频吧,楼主好长时间没发视频了

网友:
打磨没啥用吧,,人家要抄也是抄国外那几个的呀,,但元件就是标得清清楚楚也没能力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拍点儿视频吧,楼主好长时间没发视频了

好的,这段时间找个表拍个视频,说句感谢的话,我应该是看您在贴吧的3255和8265对比,我才买的3255,正好遇到经销商甩货,700全新的拿下,5月份再去返厂校准一下就非常好了,这个表我是非常的满意

网友E:
打磨芯片算什么,今后会有开盒自毁程序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打磨芯片算什么,今后会有开盒自毁程序

这个可以有,人家辛辛苦苦做出的东西,轻易就被人抄走,打官司费时费力,还不一定赢,想点办法也是可以理解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可以有,人家辛辛苦苦做出的东西,轻易就被人抄走,打官司费时费力,还不一定赢,想点办法也是可以理 ...

不要说是德,福禄克的厂家校准程序给客户,连图纸都公布,更夸张的是是德连34465升级34470的ltz1000都告诉你,因为操作界面的硬件系统都单独外卖,固件都可以升级成34470,这一点三巨头可真是非常的有自信,随便你抄,太厉害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个可以有,人家辛辛苦苦做出的东西,轻易就被人抄走,打官司费时费力,还不一定赢,想点办法也是可以理 ...

这东西看怎么说了,原来进口设备的确有这样的做法,后来发现一是知识产权保护完善的地方用的不多,二是保护意识不足的地方更多的是督促了解密技术的提高也意义不大,特别是硬件迭代太快尤其是可编程器件发展后,软件编程工具也更新,所以现在民用普通用途的基本很少见,主要用在金融加密设备或者均用

网友G:
建议把CD1776-C68脚上的红胶去掉,线也不要挨太近了。

家当的电阻对应力和肤电感应都很敏感。

楼主:
引用 网友G:
建议把CD1776-C68脚上的红胶去掉,线也不要挨太近了。

家当的电阻对应力和肤电感应都很敏感。 ...

好的,谢谢提醒,您没说我还没有注意,厂家居然没有做双边开槽来规避应力,我再有空手工弄个易拉罐铁皮壳套在1776外面,

网友(2024-01-27):
我的目前很准,拆开看了,基准是标准等级REF5025(丝印带A),温漂8ppm以下,5025有高等级的,温漂3ppm以下,如果楼主打算返厂校准,建议换掉这个,高等级5025目前立创售价约5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