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51] 小白自学C51单片机编程,输出PWM信号

楼主(2023-12-25):
声明:本次的程序参考了网上的贴子,感谢原创者
今天的任务比较简单,就是输出一个PWM信号
程序如下:
//程序功能:P1.0口输出PWM信号

#include <reg52.h>        //头文件
typedef unsigned char uchar;    //类型定义
typedef unsigned int uint;

sbit PWM=P1^0;    //P1.0口输出PWM信号
uchar time;     //调节占空比的变量

void time0init();    //声明定时器初始化子函数

void main ()      //主函数
{
    time0init();    //调用初始化子函数
    while(1)
    {

    }
}

void time0init()     //定时器初始化函数
{
    EA=1;        //开总中断
    ET0=1;        //开定时器0
    TR0=1;        //定时器0开始
    TMOD=0X01;    // 定时器模式1
    TH0=(65536-10)/256;      //初值高8位
    TL0=(65536-10)%256;      //初值低8位
}

void time0 ()interrupt 1    //定时器中断函数
{
    TR0=0;      //中断函数中,定时器先关再开,具体作用是什么?是为了计时更准确吗,
    TH0=(65536-10)/256;
    TL0=(65536-10)%256;
    TR0=1;
    time++;    //
     if(time>=100)      //如果定时满了100次
        time=0;    //
    if(time<=10)    //    相当于10次定时输出高电平,剩下的90次输出低电平
        PWM=1;          //
    else
         PWM=0;          //

}

以下为验证

上图是占空比为10的波形

上图是占空比50的波形

上图是占空比90的波形

楼主:
想要请教的问题是,定时器初值与频率的关系,是怎样算来的?谢谢

网友:
这就是STC没人带路的典型例子,即使略懂点 寄存器、中断、计数器、分频 还是看不懂程序。(STC多年死性不改,不肯弯下腰面对小白)
入门没人带,又不想慢慢啃全系列资料,那么用 arduino or micropython 入门(相对说人话), 有了实际经验再回到 51 或 STM32 容易些。

网友:
代码还挺短的

网友A:
你这是IO口用定时器模拟PWM输出,并不是硬件原生的PWM输出,
8H8K64U和32G12K128都支持硬件原生PWM输出

网友:
软件定义PWM?

网友B:
这是哪年的上网本?还是XP系统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是IO口用定时器模拟PWM输出,并不是硬件原生的PWM输出,
8H8K64U和32G12K128都支持硬件原生PWM输出 ...

STC89C52这种古老单片机没有PWM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哪年的上网本?还是XP系统

十年前了,平时也就是用来看看书,电池还能用3小时左右,换个固态可能更好,也不想去折腾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想要请教的问题是,定时器初值与频率的关系,是怎样算来的?谢谢

1.下载软件上有定时器计算器;2.楼主可以去看陈老师的视频教学《USB型 1T 8051 单片机原理及应用-STC8H8K64U》,山东大学陈桂友教授

网友:
引用 楼主:
STC89C52这种古老单片机没有PWM输出,

可以到原厂申请硬件PWM的STC8H8K64U,免费+包邮送!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是哪年的上网本?还是XP系统

觉得示波器需要稍微清洁清洁

网友:
引用 楼主:
想要请教的问题是,定时器初值与频率的关系,是怎样算来的?谢谢

如果你的PWM频率是1kHz,占空比是0~100以1步进,那么定时器中断的频率就得100kHz,那就是定时器需要10us中断一次
如果你的PWM频率是1kHz,占空比是0~200以1步进,那么定时器中断的频率就得200kHz,那就是定时器需要5us中断一次
大概就是这么算的吧

网友:
还有一种PFM,PSM也是用于调压的

网友:
手册上应该有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