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请教这种暖气片进回水方向?

楼主(2023-12-25):
挂式暖气,现在是上进下出,左上进,右下出。但左边三柱不热,好像没循环,不知道接的进回水对不对?如果从下边进会不会回压增高?

网友:
应该都是低进上出的,这样可以保证水往低处流的原理,将所有暖气回路都充满,可以实现最大停留换热时间。上进低出,肯定会直接流走了,最后几个回路是空的不热

网友:
我装的是低进低出!你改低进低出试试

网友:
这个接法关键还是看暖气片里面的结构,暖气片每一片之间的中间接口的位置里面是可以加装挡片的,也就是说暖气片每片在接口处可以加挡片的,可以控制水流的方向,尤其是下进下出的,要不然下进下出,水就不会往上面走直接横着到输出端了,集中供暖的话有压力还好,靠自己循环的土暖气好像是上进下出。

网友:
排气阀没装,管路里难免有空气,没排气阀上进水空气就更无法排出去!

网友:
右上角应该装放气阀  放完气应该就好了

网友A:
左边三柱不热,堵气了或者堵泥了,你这种接法是异侧上进下出,散热量最大的接法,没啥毛病

网友:
应该是里面有空气,排一下气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左边三柱不热,堵气了或者堵泥了,你这种接法是异侧上进下出,散热量最大的接法,没啥毛病 ...

专业说法    不错

网友:
底进底出的暖气片在进水口近处设有挡水片用来导流,但是进水接上口时也基本不影响水流循环~难道楼主的暖气片在3柱之后?,可能楼主的暖气片里有气堵或异物堵,可以放空后重新注水看有无改善?或者进水改成下口?

楼主:
谢谢了大家,暖气片是新买的,右上角有排气阀,下进下出,太高,热循环估计不上去。下进上出,会增加回压,本来就低,回压再高,流量会慢。如果上进下出没毛病,明天再放下气看看,感觉装时应左倾一下,让右上角放气阀处高一点好些。

网友B:
暖气片的水流方向是高进低出,这是永恒不变的真理,相信我。

网友:
应该是暖气里面有空气

楼主:
引用 网友B:
暖气片的水流方向是高进低出,这是永恒不变的真理,相信我。

去年装修,都是水暖工干的,矮的那种是低进低出,热循环挺好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去年装修,都是水暖工干的,矮的那种是低进低出,热循环挺好的。

热循环好只是供暖系统的循环泵强行把水循环,以前的农村个人装暖气,没有循环泵,要靠千分之三的坡度才行(假如1000米的管道末端要比前端高三米,这是没有循环泵的情况下)再给你举一个例子,你找一个高点的杯子,放满热水,上边的温度总比下边高,所以暖气是上进下出的循环,假如你非要下进上出,只要你的循环泵好,物理法则也是可以打破的。

网友:
这玩意儿我就生产过若干年 可以明确的告诉你 这组暖气片是底进底出专用的 你这安装方法肯定是不行!
解决方法有三个 1、换组新的 带四个丝口的普通片  2、重新安装 改成底进底出  3、拆下暖气片 用圆棍把里面的挡片捅开 然后按回去就好
这三个办法用一个就好 还不热我拿它蘸酱油吃下去

网友C:
左面三片不热的话挡片肯定在黑圈这里

补充一下 图片看不清 很多专用片左右红圈处是没有丝口的 上面说的第三个办法或许无法做到

楼主:
引用 网友C:
左面三片不热的话挡片肯定在黑圈这里

补充一下 图片看不清 很多专用片左右红圈处是没有丝口的 上面说的 ...

你好,两边画红圈处没有丝头的,丝头在两端下边,只能等供暖结束,夏天用电线捅一下看看。再个如果低进低出,这么高会不会增大回压?

网友:
放放气  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