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 拆解自己做的短波电子管FM7F功放

楼主(2023-12-25):
话不多说,先上图纸。

然后是过程,不停的在改进,

网友A:
牛人,这玩意儿还并联,功率恐怖

注意这玩意儿有可能隔空伤人

楼主:
引用 网友A:
牛人,这玩意儿还并联,功率恐怖

注意这玩意儿有可能隔空伤人

这个管子只是一个小乌龟,在国家规定的允许范围之内。欢迎加入业余无线电的大家庭,每年每个地市都会有考试,然后去工信部申请执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乐罐不错

可乐罐做屏蔽层用的,当时在考虑做屏蔽层的时候使用了很多种方法,最后发现桌子上有没喝完的可乐,油方便加工效果还可以,关键是可乐瓶漂亮

网友C:
满满的时代感,精品装备~

楼主:
引用 网友C:
满满的时代感,精品装备~

是呀满满的时代感,玩这个的年龄都不小了,不过我是个例外

网友D:
2KV的阳压,玩电子管一定要注意安全。
关键是杂散如何,能不能满足法规要求?
电子管功放的谐波和晶体管功放的谐波有什么不同?

楼主:
引用 网友D:
2KV的阳压,玩电子管一定要注意安全。
关键是杂散如何,能不能满足法规要求?
电子管功放的谐波和晶体管功 ...

因为高压是使用的两倍压上来的,所以说在实际使用的时候电压会给到2400伏,两倍压的带载能力稍微差一点所以说呢会有两三百伏的压降,晶体管后面需要加低通滤波器来抑制二次三次谐波,电子管后面使用的是曹路,其实就是一个派型滤波器,一个作用是起着阻抗转化,电子管阳极的阻抗非常高大概有两三千欧姆,需要把这个高阻抗转换成我们所用的50欧姆,第2个作用就是滤波器的作用,所以说只要我们的管子静态工作点选择的比较正确,二次和三次谐波基本上很小,完全可以通过仪器的检测,符合国家的标准。

网友E:
个头看着不小

网友F:
做了2台?真发烧友我这个二把刀的伪收音机迷只能羡慕了。谢谢分享,楼主辛苦了。

网友:
再来两个866整流

楼主:
引用 网友F:
做了2台?真发烧友我这个二把刀的伪收音机迷只能羡慕了。谢谢分享,楼主辛苦了。 ...

嗯做了一个,中途小休休补了几次,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个头看着不小

我第1次做空间设计的可能不是那么紧凑,也考虑到电感的损耗,所以说电感离周围比较远,所以说体积就上来了,我的电源和主机是分体的,放在桌子上还行

网友G:
DIY就是乐此不疲,高兴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G:
DIY就是乐此不疲,高兴就好。

老师你说的对,DIY确实是这样,可能你每次花的钱要比买成品还要贵,但是我们享受的就是中间那个过程,还有解决问题的过程,痛并快乐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