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 拆修一台电源故障的西门子PLC:SIEMENS CPU-ST40

楼主(2023-12-25):
单位的一个设备控制柜串入了380V电压,整个柜子都起火了,把交换机,PLC和触摸屏都损坏了,昨天维修了一台触摸屏,忘记拍照了,现在已经安装上去使用了。今天维修的是西门子的PLC,型号是CPU ST40。这台PLC的电源是使用DC24V的,传入380V,电源部分肯定损坏了。

侧面有有被火烧的痕迹,看样子不像是内部短路喷出来的烟尘,更像是外部起火把外壳给熏的。

拆开上盖,西门子的小型PLC都比较好拆,都是卡口设计,没有螺丝

第一块电路板,应该是CPU的主控板。这台PLC采用3块电路板组装

应该是PLC的CPU,上面有西门子的logo

第一块电路板背面

这是第二块电路板,应该主要负责IO的

第二块电路板的背面

第三块电路板,电源板

电源板正面

电源板的背面

经过测量,发现两只二极管损坏,查不到具体参数

考虑到PLC使用的是DC24V电压,此处的二极管可能是起保护作用的,所以就使用了耐压比较低的M1二极管代换

SIEMENS CPU-ST40

SIEMENS CPU-ST40

更换完毕,组装好通电测试,PLC能过正常工作了。

网友:
芯片都是大厂货

网友:
保护不错,就坏了两保护管

网友:
我也修过一次,也是一样的故障原因,DC24V接了220V,二极管击穿短路。
网上买的二极管代换,也是更换二极管就好了。

网友:
命大,24v电源,送入380v电压,别的没坏,连个电解也没爆,真是命大。

网友:
好靓的板子,像艺术品。国产民用数码电器要是这样用料就好

网友:
质量真好,做工真好

网友:
保护电路很强大

网友:
命这么硬,只坏两个二极管?

网友:
要是专用IC坏了,就完了

网友:
这保护电路不佩服不行,反应速度非常快,要不后级电路肯定挂了。

网友:
这个算是不幸中的万幸了。见过24伏通220的,两层板都烧黑了

网友:
能修这个的都是大神

网友:
大师厉害了啊

网友:
可能是TVS管

网友:
还好不是集成坏了(cpu)等

网友:
西门子的做工还是没的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