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 拆解自己做的短波功率表电压直接采样型

楼主(2023-12-25):
话不多说先上原理图

这个外壳是捡的壳,用防水盒给朋友还做了一个

网友A:
看着就是个整流滤波电路啊

网友B:
实物中没看到二极管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实物中没看到二极管

二极管在电路板的背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着就是个整流滤波电路啊

这个是电压直接采样的,功率和电压的平方成正比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着就是个整流滤波电路啊

整流滤波是检测它的电压,后面的电阻是分压电阻是给表头使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实物中没看到二极管

应该在板子背面安装着

网友:
引用 网友B:
实物中没看到二极管

二极管在板子反面

网友:
做得有点漂亮!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看效果

效果嘎嘎地,和鸟表对比过了

网友D:
仿制鸟表!能不能换鸟蛋?
话说射频表,用1N4148差点意思,4148是快恢复小信号,对于MHz以上信号整流效果比较差。可以用1N5711,HF段都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仿制鸟表!能不能换鸟蛋?
话说射频表,用1N4148差点意思,4148是快恢复小信号,对于MHz以上信号整流效果比 ...

其实这个不是仿制鸟表,鸟表使用的是耦合方法,这个使用的是直接电压采样,除了这个之外剩下原理是一样的,你说的对那图纸上使用的是1n4148但是我实际使用的也是5711 ,蓝色的那种,效果确实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仿制鸟表!能不能换鸟蛋?
话说射频表,用1N4148差点意思,4148是快恢复小信号,对于MHz以上信号整流效果比 ...

我这个不可以换鸟蛋,但是我加了开关,可以切换200瓦和1千瓦之间的量程,如果你需要用的量程更多的话你可以加一个波段开关,可以做更多的量程,对于我来讲200瓦和1千瓦就够用了,所以只做了这两个刻度盘,用了一个单刀双置开关来切换不同的量程,不同的量程对应不同的分压电阻就OK了,

网友:
动手能力相当不错   做的好工整

网友E:
电感很大个,功率感人?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电感很大个,功率感人?

我不明白你说的是哪一个电感。是不是100微亨的电感?那个电感是和电容起的滤波用的。表头是一毫安的。不明白你说的功率感人是什么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