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WIN7现在还能用吗?最近电脑上老是出现提示,开机就出现WIN7已停用,请...

楼主(2023-12-25):
最近电脑上老是出现提示,开机就出现WIN7已停用,请升级系统,有的软件已不支持WIN7了,请教一下各位大神!!

网友:
能用啊  我现在就是win7

网友A:
办公电脑XP你信么

楼主:
我之前用的XP就是有的软件不支持了,很是麻烦,XP其实用起来很流畅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办公电脑XP你信么

那OFFiCE用的是什么,浏览器用哪款?

网友:
1.WIN7很好用呀。浏览器用某歌就行。
2.   4G内存的“某想”台式机,win10系统很慢,改成win7后,流畅很多。
3.win10改win7要注意:主板BIOS设置里要支持Legacy启动,还有部分高端CPU不支持WIN7

网友:
我一直在用WIN7,上网用谷歌浏览器,办公用OFFICE2007。安装的精简版系统,好像关了系统更新,一直没问题。

网友:
win7当然能用,只不过很多软件不支持了

网友:
win7很稳定,非常好用。

网友:
XP不做网页上的数据,应可以办公,,有些网页对浏览器有要求,,可能网上办公就会出问题了

网友:
一直有用WIN7,现在还在用,很好啊 。一般应用软件没见不兼容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办公电脑XP你信么

信,我的老ibm就是,除了慢点

网友:
有软件可以屏蔽各种提示

网友:
我现在就是win7

网友:
我去年才从XP换到WIN7

网友:
回帖的就是W7系统

网友:
如果可以建议换到Win10,但有些设备不支持那就不换win10感觉比win7快很多

网友:
我手里能升级到Windows 10的机器都尽量升级到了Win10,包括那些Penryn时代的双核本子。当然,那些机器都升级到了8GB内存+固态硬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