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 拆解自己做的PCB板空气电容

楼主(2023-12-25):
先上成品,
设计图
打板回来

网友A:
这个厉害  使用效果怎么样

网友B:
好主意,容量多大

网友C:
板子受潮涨了,电容就变了

网友:
这个多少有点优秀了啊

网友D:
楼主是火腿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厉害  使用效果怎么样

片的距离可以自己调节,所以说中间的耐压值是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去调整,第2个容量的话是根据你使用的骗局还有这个片的多少有关系,我主要是使用在强放电容上,100pf就够用,但是耐压值的要求6000伏

楼主:
引用 网友C:
板子受潮涨了,电容就变了

PCB板一般是防潮的,第2个问题就是上面有覆盖的绝缘漆,我是单面覆铜,我使用的效果很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是火腿啊

啊是的老师,我是一名短波火腿,板子上有我的呼号,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主意,容量多大

容量的大小是根据片的距离有关系,和片的总数量有关系,片的数量和距离都是可以自己随便调节的,所以说你想用多大的容量你可以自己调节

网友:
老台式收音机里见过

网友:
环境温湿度影响比较大吧

网友:
现在都搞频率合成了,直接输入频率,并且可以说频率不漂

网友:
有点意思,cte是个问题,改殷钢的吧

网友E:
羊毛薅出了新高度

用了四张打板券吧

网友:
创意不错,实用角度来说还是不错的,学习了

网友:
楼主无线电爱好者,做的不错,可与成品双联相媲美,谢谢分享。

网友:
没想到,这也能做好创意

楼主:
引用 网友E:
羊毛薅出了新高度

用了四张打板券吧

不瞒你说,摞起来的盒子比我都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