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分享两款外国人整理的Intel HD3000集显驱动

楼主(2023-12-25):
1. Intel HD Graphics 2000/3000 Extreme Plus 2.0
在ThinkPad T420s上测试通过。桌面版的Intel HD Graphics 2000/3000未测试。

作者: nIGHTmAYOR

描述:
Intel HD Graphics 2000 & 3000 (4459) Extreme Plus (by nIGHTmAYOR)
Full Name : Intel(R) HD Graphics 2000 / Intel(R) HD Graphics 3000
Aliases : Intel(R) HD 2000 / Intel(R) HD 3000
Version : 20.21.1.4459 64 bit

This is a decent port of the Intel(R) HD Graphics 2000 / Intel(R) HD Graphics 3000
Driver for Windows 10 64 bit, while backward compatible with most other
platforms (Except for XP) I have not tested it but on Windows 10 .

此魔改驱动仅在Windows 10下测试过。

There are no plans to do follow ups nor fixes (nothing needs to be fixed
really) as this is the final squeeze of the lemon to the driver that fixes
all other glitches found in previous ports / accelerated version attempted
for Windows 10 .

作者号称此驱动已经把Intel HD Graphics 2000/3000榨干了。

I am not a wizard , if you do not have 8 GBs of RAM you will still suffer
accelerated the driver is or not. It does run well on 4 GBs of RAM but then do not ask much from it other
than running basic games and normal tasks.

强烈建议将机器升级到8GB内存再使用,4GB内存下效果不够理想。

There is no 32 bit version as in this era staying with an OS that can only handle 3 GB
of RAM while the GPU itself require 1.759 GBs of shared memory meaning any attempt
to use such platform is a joke.

本驱动只支持64位系统,作者认为32位支持没有意义。

You might think but isn't using a graphics chip from 2012 a joke?!
Surprising this driver is capable of running most store games at 45 fps average ,
this isn't magic but apparently most of these games are optimized for tablet
performance and tablets seem to not be very resourceful making their performance
seeming equivalent to an integrated graphics chip .

This release fix the following :
此驱动将解决的问题:
1 - OpenGL errors / games will not start because of OpenGL

因为官方驱动的OpenGL文件不全导致无法运行OpenGL游戏/应用程序
2 - Windows crashing on resuming from Hibernation or Sleep

Windows休眠唤醒后死机
3 - Crashing SearchUI.exe when Cortana is Enabled

启用小娜时SearchUI.exe崩溃
4 - Inclusion of Intel Turbo Booster & Display Audio

包含Intel Turbo Booster和显示音频驱动程序
5 - Mild Over-Clocking

轻微的超频
6 - Input Lag

解决输入延迟问题
7 - Registry Optimization for Gaming

内含改善游戏性能的注册表文件
8 - Absence of Power Options support

修正无法调整电源方案的问题

安装方法:

解压后得到如图所示的文件后,分别依照次序以管理员身份运行三个.bat文件。其中,1.bat会致使机器重新启动,系正常现象。

Extra Tweaks目录下还有几个注册表可供运行,估计只需要运行1 - Mild Over-Clocking ON (Default).reg即可。

2. UNOFFICIAL Windows10\11 (64bit) servicing drivers for intel HD3000 IGP by Ket & hix3r @ Winraid
作者: Ket, hix3r

描述:
NOTES:
Package updating the HD3000 IGP with a little love for W10\11 64bit because I'm lazy and
don't want to have to do it manually all the time. Driver sources: Windows Update Catalog,
Intel HD display driver 15.45.5174. Perhaps the driver will clear up some bugs and give a
bit better performance and/or compatibility.
修改版驱动主要来自Update Catalog中的15.45.5174版驱动, 针对Windows 10/11, 也许改进了性能和兼容性。

Windows might pop up with a message saying the driver isn't signed, allow the install this
popup is just due to the modified ig4icd32 and ig4icd64 DLLs allowing for proper function
of them in Windows 10\11, they are in fact still digitally signed which you can see in
Device Manager.
安装时Windows也许会提示未签名,但本驱动包仅仅修改了ig4icd32.dll以及ig4icd64.dll,实际上依然带有签名。
-------------------------------------------------------------------------------------------
Release Package Version:
UNOFFICIAL Windows10\11 (64bit) servicing drivers for intel HD3000 IGP by Ket & hix3r @ Winraid
Resolved:
No hardware H.264 encoding acceleration in software such as Handbrake with the Microsoft Windows Update (WU) 9.17.10.4459 driver.
Fixed OpenGL support in W10\11, restoring the functionality to 3.1.
解决的问题:
恢复硬件H.264解码
恢复在Windows 10/11下对OpenGL的支持,功能级别为3.1

Main updated components:
Intel(R) Graphics Driver: 9.17.10.4229 > 9.17.10.4459
Intel(R) Display Audio Driver: 6.14.00.3097 > 6.16.0.3200
Intel(R) Control Panel: 4/6/2015 > 8/10/2020

注意:
由于Windows有可能会将魔改驱动替换为Update Catalog中的旧驱动。为了阻止Windows替换驱动,请运行gpedit.msc (家庭版系统请自行搜索方法),并在计算机配置/管理模板/Windows组件/Windows更新中找到"Windows更新不包含驱动程序",并选择"已启用"。

网友:
谢谢分享,
刚好有我二台笔电,
是 hd3000显卡,
试用看看。

网友:
感谢,去试试看

网友(2024-03-19):
谢谢   蛮好的   我看这个作者还有其他的驱动   楼主可以帮忙下载分享一下吗?  这边上不去4share。谢谢。
网址:https://www.tenforums.com/graphi ... -2-nighmayor-5.html

网友(2025-05-17):
搭车问,能不能找到Intel HD4000集显驱动?t430用的正是这个显卡,求驱动程序

网友:
HD3000和HD4000感觉以前装机用的很多,这两个的驱动应该很普通,不至于很难找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