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 拆解自己做的滚筒电感,可调

楼主(2023-12-25):
直径5厘米,这样高频调起来不会太尖锐,34圈,4平方的铜线,电感量20微亨,在电子管的曹璐中使用,也可以做手动天调,准备镀银,欢迎交流
工作原理是上面有一个光轴,轴上面有一个凹滚轮,旋转中间的线圈的时候滚轮会左右移动这样可以调整电感量,

网友:
做得漂亮,滚筒先刻槽再绕线,办法不错。

网友:
这电感相当的漂亮

网友A:
漂亮,高大上,打算做什么用,外接线太长也会有影响的。

网友B:
为什么不加磁芯呢,加磁芯能大幅提高电感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漂亮,高大上,打算做什么用,外接线太长也会有影响的。

那个外接线是测量电感量用的,平时都用最短的线去连接,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不加磁芯呢,加磁芯能大幅提高电感量

加磁芯会发热,我们过的功率很大

网友C:
那个旋钮调节什么?

网友B:
引用 楼主:
加磁芯会发热,我们过的功率很大

请问工作频率多高?

网友:
非常专业的制作,还以为是工厂产品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个旋钮调节什么?

旋转的时候中间的那个线圈会旋转,旁边有个光轴,光轴上面有个凹轮,奥伦会左右移动,然后去调整电感量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工作频率多高?

主要用在30~7兆

网友:
做的漂亮,什么地方用的

网友:
做得不错,办法漂亮。

网友:
做的很漂亮,手艺好

网友:
看起来很精致啊

网友:
楼主动手能力真强,

网友:
漂亮的大电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