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电动车铅酸电池组12-72V平衡充电器

楼主(2023-12-25):
家里1辆电动三轮车和2辆踏板车、都是用铅酸电瓶的、使用频率不是很高;每车3、4年要换一次电瓶吧、换一次4、5百元左右(以旧换新)、电动三轮是5只60V 45AH的、踏板车是6只72V 20AH的,想过换成磷酸铁锂电池组,但1是价格太高、2是网购电芯99%都是拆车二手翻新旧电芯、没质保、无法保证使用性能和寿命、扯远了,原车配的60V和72V充电器、新电池组、电瓶正常一致性好的情况下充电时没问题的、但使用时间长了后、电瓶一致性不太好了以后就会导致某只或几只电瓶充不满、性能差的电瓶又会过充充鼓包、最后导致损坏、也了解过那种铅酸电瓶主动均衡器、也是价格贵还效果不理想。
然后就想着给每只电瓶单独充电、也就是所谓的全平衡充、抽空就搞吧,先搞个简单的电路示意图:

网购:12V铅酸电瓶充电裸板15.72/片,12cm机箱风扇

及其他所需零件:

用5mm厚度的亚克力板、按尺寸(放大1-2mm作为磨修余量)用小台锯或手工锯锯好6片板子、要用细齿密齿锯片锯条、用粗砂纸和细砂纸修整磨边,用5ml注射器吸点亚克力专用胶水黏结好方盒子、盒子外尺寸:长30宽15高13cm、盒子底部用4小条亚克力做垫角、

用电钻打8mm的散热孔、装上12cm静音带灯机箱风扇、

10A电压电流表头、外壳要锯掉一些、让它更小巧一些,做一个日字型3mm厚度亚克力框架来安装6只电流表头,

6片充电板用尼龙螺柱和扎带连接固定成双层结构、插上电流表头电线插头、用电烙铁焊好各连接线、找了个12V 1A电源板单独给风扇供电、用7芯软电缆加7芯航空插头作充电输出、全部连接固定好、装入亚克力盒子里、上电OK。

在盒子上盖上粘6小片亚克力板、打孔、用M3螺栓螺母固定上盖、方便以后拆装。
在电动三轮车合适位置用电钻加宝塔钻头开孔来安装7芯航空插座,接好各电瓶连接线、好了,充电器航空插头插上电动车、插上市电、工作正常。

这个充电器1--6只电瓶(电池组)都可以充、把我家几辆电动车都改上航空插座、都可以用这个充电器来充了。

这个充电器全部材料费用不到200元、用它充了几次电了、感觉不错、效果等时间检验吧。

网友:
真平衡
车子再加库仑计

网友:
我也有这个想法,一直没有时间来搞。

网友:
感觉铅酸的没必要这么折腾。。。

网友:
这工程量不小啊...

网友:
有时间每月单独用12V冲冲就行 这种费事作用也不大

网友:
不错工程量不小

网友A:
电路板 做工不错 链接发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路板 做工不错 链接发一下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9&_u=pc7ch25c7b
多买几片可以和卖家讲讲价

网友:
工程量不小,12V充电板带充满自停

网友:
电源板做工不错,应该是2.5-3A的吧

网友:
https://m.tb.cn/h.5n8Jlgi?tk=p6z1WTb8sct CZ0001 铅酸蓄电池变压器式主动均衡板,这个几辆车可以经常均衡一下

网友:
工程量不小,6块12V的充电板还可以改造,300V直流高压可以公用,坐等楼主使用后续结果

网友:
电瓶一致性是使用过程中的要素

网友:
充电板看着结构够简单,不知是如何充满自停的

网友:
我也有这个想法,一直懒得搞。
成本也不低啊

网友:
支持楼主,生命在于折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