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铁塔电池做一个外置蓝牙

楼主(2023-12-25):
主要材料:铁塔电池专用蓝牙模块一块,聚合物锂电池一块,整流二极管1n007一个(用于降压),4056充电模块一块,塑料瓶一个,SR510二极管二个(当插针用),开关一个。

网友A:
您好问下这个485转蓝牙 多少钱一个? 蓝牙链接的什么软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好问下这个485转蓝牙 多少钱一个? 蓝牙链接的什么软件?

我18元买的,模块带专用微信小程序。

网友B:
浪费两个SR510,用粗铜线不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浪费两个SR510,用粗铜线不行吗?

怕插进去拨不出,二极管比铜线好用力,临时去取买的电池用一下,所以二极管也沒剪脚,还可以用的。以后改DC插头。

网友:
数码之家圣诞节活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浪费两个SR510,用粗铜线不行吗?

另一方面一时也找不到合适粗细的铜线。

网友:
有了微信小程序相当于APP了,智能加持

网友:
就地取材了!

网友C:
铁塔不是很多都有蓝牙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铁塔不是很多都有蓝牙的吗?

原装的没app或微信小程序用不了,可拆的都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铁塔不是很多都有蓝牙的吗?

那个蓝牙只能看下电压电流和温度,这个是485通讯的,能调参数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18元买的,模块带专用微信小程序。

能私信一个购买链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私信一个购买链接吗

我那个卖家不做了,闲鱼上搜铁塔保护板蓝牙或铁塔蓝牙,有一大堆,我觉得“易查BMS"的质量比较好,工作电压也宽,功能也多,他还出外置的。
如果是拓邦保护板带蓝牙,只要买个小程序就可以了,只要2块钱。

网友:
看起来应该是一个MAX485加一个蓝牙模块(TTL),配合上卖家的小程序使用,估计小程序的数据也是逆向PC上位机软件实现的。自己画板采购芯片成本不过10块钱

网友D(2024-01-30):
你们买成多少钱啊。包邮么?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们买成多少钱啊。包邮么?

“易查BMS"的质量比较好,25包邮

网友:
引用 楼主:
“易查BMS"的质量比较好,25包邮

地址给一个

楼主:
闲鱼搜铗塔蓝牙模块,广东的可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