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压缩机改气泵

楼主(2023-12-25):
终于提上日程,买的东西到了,简单组装一下,试机时发现问题,压缩机工作十秒左右,蝶形保护器热跳了,压缩机温热,又试几次,发现进气口有白烟,请问一下,是不是压缩机机油不够了?主要是没办法看多少,准备全倒出来重新加,加普通机油还是冷冻油?

网友A:
可能过载了吧

网友B:
加止回阀试一试,防止打入气瓶的气回流

网友C:
工作10秒左右外壳就温热???应该是有问题吧 外壳跟泵芯还有段距离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过载了吧

运行时间太短了,现在只有一个方法,加油然后看看,不行再换重锤试试

网友:
改的比较漂亮,以前也改过一个,不是太成功。

网友D:
我也有个老冰箱压缩机、试了一下、功率太小、出气量太小、懒得改了、用空调压缩机2KW左右那种可能理想些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也有个老冰箱压缩机、试了一下、功率太小、出气量太小、懒得改了、用空调压缩机2KW左右那种可能理想些 ...

用个气瓶,充到0.4也挺快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加止回阀试一试,防止打入气瓶的气回流

图片上有啊,左边那个二寸长的就是

楼主:
引用 网友C:
工作10秒左右外壳就温热???应该是有问题吧 外壳跟泵芯还有段距离呢!

跳了几次,摸外壳有点热,这个压缩机放了几年,昨天倒了一下,能出点油,但不知道多少,估计是不多,准备重加,就是合计加什么机油

网友E:
据说将冰箱的压缩机改做空压机很快废掉。

网友F:
不是制冷工况,普通机油应该没问题,另外是不是要加一个油水分离?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是制冷工况,普通机油应该没问题,另外是不是要加一个油水分离?

先看看情况,好使在压缩机后加油水分离器。

楼主:
引用 网友E:
据说将冰箱的压缩机改做空压机很快废掉。

是啊,网上看都是据说,想问一下使用过的人。

网友:
个人感觉普通润滑油就行,没有冷媒没低温

网友G:
空调压缩机工作温度其实是挺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空调压缩机工作温度其实是挺高的

打气还行挺快,我这个瓶子到0.8公斤,估计用不了一分钟。

网友:
引用 楼主:
运行时间太短了,现在只有一个方法,加油然后看看,不行再换重锤试试

换重锤要开壳,那是大工程了

网友:
冷冻油、淘宝大概16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