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根冷光线吧,感觉挺神奇的

楼主(2023-12-25):
紫色的,粗细么,比3D打印的耗材略粗些,这是扒掉外皮,里面还有根细的

细线再扒皮,包着两根导线和一根带涂层的线

是两根,扒的时候断了一根,涂层线再扒,里面是条比较粗的导线

这张可能更清楚点

线亮起来是这样的,亮度很均匀

而扒掉外皮的就变成白光了,那个外皮决定线的颜色

这是驱动,蜜封的

上玩具示波器带载测下波形

这样就清楚多了,180v,3.4kHz。

但如果不带负载,直接测波形是这样的

180v,大约10kHz吧
感觉驱动起来不难,用单管自激再加个小升压变压器就行吧

网友:
和光纤同理?

楼主:
不是,是两层导线中间夹涂层,涂层在高电压下发光,原理我不懂,似乎是什么电子能量越迁什么激发什么的

网友A:
是不是和那种EL背光的电子表原理一样?

网友:
第一次见到,求原理

网友:
没看明白什么原理、怎么发光的?光纤?

网友:
这个是什么原理

网友:
电致发光技术,好像是用高频交流电场去激发荧光材料发光。

网友:
第一次见到

网友:
这么能发光,啥用?

网友:
这是什么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和那种EL背光的电子表原理一样?

对,就是EL,和冷光片驱动完全一样

网友:
涂层很神奇

网友:
这个挺有趣的

网友:
还是第一次听说这冷光线,它原理是什么?耗能否?

网友:
第一次见这种,长见识了

网友:
寿命怎么样

网友:
以前在中关村中发电子市场见过,原理和手表背光差不多,只是做成细线圆柱体。楼主里面是白光,过滤成紫光,发光效率受影响,应该能像OLED直接出紫光,效率高点。

网友:
电致发光片,原来有个电子钟的背光就是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