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没什么技术含量的平衡充制作

楼主(2023-12-25):
TP4056小板屯多了,得想办法消耗一下,手上正好缺个平衡充,想着看这样的架构行不行;

原理分析应该没问题,相当于3个电池各充各的,就是速度可能不会很快;
某宝10块钱买两个隔离模块,单个5V2W,400mA电流,串联的18650得充一晚上。

这样的架构好在设计简单,想要增加串联数也很好改

成品出炉,还差用亚克力加工一个上盖,待把电池消耗掉了试试看效果如何

网友A:
学习了,有新意,请分享5V隔离方法。

网友:
挺棒的,动手能力强,咱是网购了一个。

网友:
我都上3个5v1A充电头

楼主:
引用 网友A:
学习了,有新意,请分享5V隔离方法。

板上那个黑色的方块就是了,某宝买的

网友:
5V隔离模块效率咋样,某宝看了下,感觉效率一般般,成本还挺贵

网友B:
有没有考虑过垃圾佬家卖的充电头,感觉成本比隔离模块便宜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没有考虑过垃圾佬家卖的充电头,感觉成本比隔离模块便宜多了

这个思路更省钱

网友:
这种模块提供的电流很小的

网友:
直流5v怎么隔离的?

网友:
这个壳子不错。

网友C:
不隔离,直供不行吗?

网友D:
以前流行的那种三星火柴盒电源,4.2V的,几个串都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隔离,直供不行吗?

直供的话串联就短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以前流行的那种三星火柴盒电源,4.2V的,几个串都可以

没屯到,遗憾错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没有考虑过垃圾佬家卖的充电头,感觉成本比隔离模块便宜多了

有道理,坏一个扔一个,还不心疼

网友:
涓流慢充适合晚上睡觉的时候用,单个快充在某种场合反而没这种好用。赞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没有考虑过垃圾佬家卖的充电头,感觉成本比隔离模块便宜多了

是啊,现在立华家就有5V1A的板子
体积很小

网友:
其实网上AC220V转5V/1-2A的组件也很便宜,10元两个也能买到,组成独立平衡充更合理。

网友:
5V转5V的隔离电源模块功率太小了,容量大点的电池得充好长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