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常用可调电源,是不是都可以改成数控电源?

楼主(2023-12-25):
一般情况下,可调电源都是用旋钮来控制调压,这种电源都可以改成数控电源吗?

网友A:
请教一下,什么是数控电源?

网友:
请教一下,数控电源是干啥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教一下,什么是数控电源?

用单片机或专门数控电路控制调压调流的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教一下,什么是数控电源?

就是电脑程序或人机界面控制输出电压,比如输入10.8V电压,电源就输出10.8V电压,不需要手动去调那个旋钮。

网友:
dcdc的反馈交给单片机DAC控制,电压电流检测用单片机ADC,然后就是复杂的程序

网友:
可以的,改造很简单,调压旋钮拆了,换上有一种电机驱动的电位器,用单片机来驱动旋钮,进行调节电压

网友:
可以可以可以。

网友:
JD或者TB搜 数显可调升降压模块,

网友:
应该是概念搞不清楚吧,一般叫法是可调数控电源。。。。所以数控电源也可以叫可调电源,如果想把电位器类型,改成数控类型,最简单方案,直接去掉电位器,加个带屏幕的电源模块就可以。

网友:
最简单的方法就是用8楼的方法,如果想想用单片机控制DAC实现成品数控电源的功能得用个好电流电压表校准一套参数调DAC

网友:
可调电源改数控,论坛和有些书里均有介绍。只不过电路会更加复杂一些

网友:
搞了两个数控模块3005和6012

网友:
简单,加个数控模块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