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哪代cpu开始不支持win7系统?

楼主(2023-12-25):
哪代cpu开始不支持win7系统?我对电脑不了解,下载了已注入usb3和nvme驱动的win7系统,请问从哪代开始就不能安装win7了?

楼主:
对了,只用核心显卡,不用独显。

网友A:
最低用四代吧

网友B:
按照英特尔说法,7代开始就不支持了,但是7代和8代勉强可以装上
第九代开始应该彻底不支持了

网友C:
前几天实测8代装win7没问题,但很多驱动需要用魔改的

网友D:
好家伙,又水一帖

网友E:
7代以后开始核显,10代开始主板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按照英特尔说法,7代开始就不支持了,但是7代和8代勉强可以装上
第九代开始应该彻底不支持了 ...

如果这样,那就用6代CPU了,尽管性能不行,但基本也能用。主要用来采集实验数据,不需要太高的性能。

网友F:
7代还是能用win7的 很流畅

楼主:
引用 网友F:
7代还是能用win7的 很流畅

可以直接装吗?驱动可以直接使用,还是需要折腾?

网友G:
我现在是9代的CPU,用的也是WIN7系统。

网友H:
关键是核显的支持问题,貌似7代核显官方支持win7,8代和9代官方不支持,但魔改版还是支持的。

网友I:
CPU都支持,只是一些主板,网卡,触摸屏不支持

网友J:
不是还有魔改的嘛。

网友K:
https://zhuanlan.zhihu.com/p/625818080
仅供参考,本人没测试过。

网友L:
7,8代基本核显都能用,9代后要独显了

网友M:
平时还真没注意这个问题

网友N:
一路被推着升级

网友O:
奔腾4不行吧?

网友P:
4代之后不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