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RK987三模拔插轴机械键盘,到手整行不触发,泡水PCB爆皮,飞线修复

楼主(2023-12-26):
咸鱼又收了一把三模RK987,外观成色还可以,侧面有裂,25包邮拿下。
到手插线测试,上面几排正常,最下面一排整行不触发,从左CTRL开始,一直到最后面的右箭头,全都不触发,最终飞线修复。
过程拍的不多,主要是解决思路抛砖引玉,

这是借用卖家图:

发现空格一行整行不触发之后,打开外壳看下情况
发现部分位置积水,而且时间应该挺长了

观察PCB,泡水腐蚀了,周免PCB角上皮都爆了:

一碰就掉一片:

干脆把爆皮都扣掉:

背面对应位置,也有掉皮:

整行不触发从原理上说,肯定是有到主控的公共线断线了,但是观察爆皮的地方看不是什么地方断了
想用常规方法找飞线点,发现不行找不到,
只好用最笨的办法,万用表测主控哪条腿控制这一排,
发现是主控下面右数第4条腿,再倒着找,从第四条腿往外查线,发现这条腿到最下一排的防冲三极管中间断线,而且这一排防冲三极管之间也有断线,
于是刮开线路板,飞了一条细线,连接下面两个防冲三极管公共端,测试问题解决,整行恢复触发:

按键测试图:

不是漆包线,用两层黑胶布把线粘在中间:

才发现字母J的灯光不良,不过癣疥之患,不影响用,不管了:

清洗外壳、定位板,装轴、装外壳。
原配茶轴手感正常,继续使用:

找了套便宜的艾石头87键帽装上:

周日给家里橱柜、水槽换密封胶,开着窗户可能着凉了,晚上开始咳嗽,今天开始头蒙,现在呼吸都觉得热,浑身无力,怕是开始发烧了。

网友:
主控芯片上面的代码NP6CC-1 2043-Y是中颖电子SINOWEALTH的产品。

网友:
很详细的教程,谢谢分享,楼主辛苦了

网友:
楼主搞这么多键盘是要去卖吗

网友:
辛苦,这工程不小

楼主:
发起烧了,一晚上睡不着,难受......

网友A:
为了修复键盘真的是不惧严寒。

网友B:
这个键盘热插拔,修复一下很值得,不知道这个型号的键帽好不好配

网友C:
以前在论坛搞的罗技切割键盘现在还在正常使用中。

网友:
没用过机械键盘,不知道手感咋样

网友D:
这个键盘不错,修复一下很值!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以前在论坛搞的罗技切割键盘现在还在正常使用中。

除了声音大一点,其他没毛病,都是优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了修复键盘真的是不惧严寒。

发烧跟清理键盘没关系,应该是周日在家收拾厨房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键盘热插拔,修复一下很值得,不知道这个型号的键帽好不好配

拔插轴加贴片灯珠,清理起来节省时间
这把是标准87配列,键帽通用。通用性最好的配列就是87和104,
其他除了那几个有名的孤儿配列,68/71/75/84/98配列也有部分键位是特定长短和高度,不过一般小全套就可以了,不像孤儿配列,大全套都不一定能搞定。

网友:
厉害  能飞线的  都是大神

网友:
现在又开始折腾机械键盘了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以前在论坛搞的罗技切割键盘现在还在正常使用中。

我当时也撸了两把,因为桌面摆不下全尺寸键盘,修复之后不知道放哪儿吃灰去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拔插轴加贴片灯珠,清理起来节省时间
这把是标准87配列,键帽通用。通用性最好的配列就是87和104,
其他 ...

说起键盘配列,个人怪癖就是喜欢L型回车的孤儿104配列,想换套键帽这叫一个麻烦,奈何长条回车键就是用不惯……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键盘不错,修复一下很值!

987三模这个型号可以,二三十可以收一把玩玩,
大键调教一下声音可以很顶,换一套轴体键帽手感可以打到8分

网友:
生命在于折腾,生生不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