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 两倍压升压板,接2000w变压器,射频电子管功放用的

楼主(2023-12-26):
接2000w变压器,射频电子管功放用的,
不是电苍蝇老鼠的!!!
杀鸡焉用牛刀?

话不多说先上原理图

两倍压升压整流之后的电压为变压器输出的交流电压乘以2×1.414,
这个两倍压的板子被分割成两块板子,分为a版和b版,具体原因懂的都懂,
使用8支450伏470微法的电容串联,最高耐压值为3600伏,我一般使用在2500伏左右,要给电容足够的缓冲值,每个电容上都有均压电阻,整流二极管可以使用耐压值为1000伏的5408,我使用的是d07-15,它的瞬间过载电流能达到50A,当然是拆机件,每个半波上使用四支二极管进行串联,理论耐压是可以达到4000伏,在每个二极管上都有均压电阻,防止因为电压不均衡造成某一只二极管电压过高烧毁,一般烧毁的二极管都是离变压器最近的那一只。

下面上实物图

网友A:
驱动板串联起来,可以做功率更大的电蚊拍,苍蝇都一下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驱动板串联起来,可以做功率更大的电蚊拍,苍蝇都一下死了。

苍蝇电一下都没了

网友:
这功率。。。。。苍蝇连渣渣都不剩

网友B:
这充电功率都不小吧,这么大的电容,电老鼠都行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充电功率都不小吧,这么大的电容,电老鼠都行了吧

功率2000w,可不是用在电老鼠苍蝇上的。

网友C:
两块板子太近了吧?安全距离够吗?这被电一下不爽死了

网友:
光敏章曝光机,电容也是很大,电压很高,就是个大功率多闪光灯,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两块板子太近了吧?安全距离够吗?这被电一下不爽死了

你这是什么心态?我这张照片只是为了拍照用的,实际操作的时候距离肯定加大,

网友:
这么大的电容?这是准备做什么用的?

网友:
不是电老鼠苍蝇用的,难道是电鱼用的啊

网友D:
这电路板的图案挺可爱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电路板的图案挺可爱啊

从网上找的图片ps修改的,把自己的呼号加进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