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不懂就要问:这种农用抽水泵用来洗车怎么样

楼主(2023-12-26):
错过了洗车机的车,最近看到一个农用抽水泵,五十几元,不太懂洗车需要的参数,就来请教各位朋友这个怎么样

网友:
有啥不行的。自来水不也一样能洗么。区别就是水压大小而已。

网友:
还有水流大小

网友:
洗车泵压力高一点

网友:
也不是不能用,等搞活动的时候手持洗车机也就二十块,五十块太贵

网友:
洗车重要的是水压,

网友:
这个压力够吗?

网友:
什么时候有洗车机的车?多少钱的车?

网友:
这种泵压力不大

网友:
扬程都不敢标,偷换概念来个 水平出水距离

网友:
这种只是单纯的抽水没有加压,估计还比不上自来水的水压!

网友:
隔膜泵吧,压力太小了。还是得弄个柱塞泵。

网友:
不行吧,水压太小了

网友:
水压还能凑乎,水流太小,要关很小才能有压力。

网友:
水流太小的话  洗车很费劲  还不如直接接自来水龙头洗车

网友:
凑合着用没问题

网友:
里面拨弄水的是个离心叶轮,不是柱塞式压力泵,有水流没水压,接自来水,开没开泵可以看到,水柱能撅出去那么一点点

网友:
真能水平出水120米的话,压力应该还可以用于洗车,就怕虚标。

网友:
看到邻居用过锂电洗车机,对的就是抖音各种视频里吹上天的那种,洗车、浇菜、看着压力很大,实际看他用着我觉得还不如拎桶水毛巾蘸水来的好。

网友:
弄十个隔膜泵串起来能行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