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以前的电路板焊接的好光滑整洁,如何做到的?

楼主(2023-12-26):
十年前拆过一台磁带双喇叭收音机,70.80年代那种,整块板子很大没有阻焊,全是焊锡堆着,可每一处焊接的都很饱满到位,这种不会短路吗? 奇怪了。。

网友A:
助焊剂好,焊锡好,舍得用焊锡,所以焊点饱满圆润。

网友:
应该是属于胡锡浸工艺

网友:
同意3楼意见。

网友B:
有铅锡流动性好,温度再高一些,就能达到这效果。

现在无铅锡冷了就不亮了。

网友:
铅含量高,那时还不在乎环保健康

网友:
有铅锡!
现在无铅锡发灰

网友C:
是不是板子上加了涂层,然后下锅煮?

网友:
因为以前的不是无铅焊锡

网友:
引用 网友A:
助焊剂好,焊锡好,舍得用焊锡,所以焊点饱满圆润。

主要还是多洗几次,主要还是多洗几次,主要还是多洗几次,主要还是多洗几次,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板子上加了涂层,然后下锅煮?

是的了,电木板夹杂松香助焊剂的味道,刺鼻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铅锡流动性好,温度再高一些,就能达到这效果。

现在无铅锡冷了就不亮了。 ...

还是无铅的好。。

网友:
是不是有铅无铅锡熔化温度也有差别?

网友D:
这个应该波峰焊……
PCB先插好元件,大锡锅上过一遍……

网友:
14楼说的对,应该是波峰焊。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应该波峰焊……
PCB先插好元件,大锡锅上过一遍……

想要焊接的这么均匀,感觉不容易啊,很多处线距挨得紧密

网友:
引用 楼主:
想要焊接的这么均匀,感觉不容易啊,很多处线距挨得紧密

自然重力液态锡,很难粘连

网友:
很简单,这不是手工电烙铁焊的,是整块板子在锡锅里烫的。这工艺现在的电子厂都还是这么用呢

网友:
     共晶焊锡,说是63就真的是63,凝固时不收缩,不析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