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老款万家乐恒温燃气热水器,点火总是失败

楼主(2023-12-26):
十多年的恒温燃气热水器,用得很好。就是冬天模式点火几乎都是失败的,夏天模式一点就着。原因不明,是否可以将两个点火装置呼唤一下?

网友:
点火针有放电没?调整下点火针的间距试试。

网友:
排风是否正对北面?

网友:
燃气温度低不宜点燃

网友:
      我的刚好相反,夏天有时点火失败,冬天点火很好,原因是夏天水初温高火小,离子熄火感应探头还没足够升温,系统判断点火失败,切断气源,于是就真的点火失败了,把所谓探头那个铁丝弄靠近火一点好了许多。你不妨也先判断下刚开始有火没

网友:
我这个热水器没出现过这种情况,你进入工程模式将点火气量调高试试,注意安全

网友:
换海尔10年一直无忧

网友(2024-08-26):
AO史密斯稳如老狗

网友:
二个燃气磁控阀有无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