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 情到深处真亦假的国产Raspberry pico

楼主(2023-12-26):
在淘宝与拼多多搜寻Raspberry pico,在一个宝贝详情页里面,会有将近10种供选择

总会有所谓国产Raspberry pico(价格那是真优美)板子长这个样子

PCB除了LOGO不是树莓派的,芯片与阻容元件位置一样
仔细发现电源管理芯片不同,国产用的5脚,官方版8脚
卖家不辞辛劳的详情页里小字注明Wi-Fi使用国产ESP芯片

我为啥说这货堪比情到深处真亦假

假在PCB无树莓派标示,说明未经基金会授权生产的产品

真在芯片与阻容flash,也包括io,都是复刻Raspberry pico

Raspberry pico这东西,只要有芯片,嘉立创都能批量制造

中国商人又是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吃骨棒不吐骨头渣,骨髓都吸干净的主

哪怕利润堪比蚊子腿,换个商标符号,照卖不误

我看不用等我收到货验证结论吧?芯片肯定还是2040

相信早有前辈已经尝试过了

有吐槽的吗?

网友:
经典句式:管它树莓,草莓,用不住的自认倒莓!

网友A:
合宙9块9包邮,还可以用签到红包,是目前性价比最高的pico板子了,淘宝签到页面搜索RP2040即可看到

网友:
白猫黑猫能抓老鼠就是好猫

网友:
9块9包邮,能用住太好了

网友:
除了芯片,造主控板不是啥高技术含量的活,咱复刻出来低价卖没啥问题,树莓派官方也是开源的,也说明了非原装,原装好几十,国产9.9包邮,能有啥事

网友:
我也买了 准备弄个逻辑分析仪呢 现在还在吃灰 2月了

网友B:
树莓派本身就是开源的,应该也没啥真假的,就是官方和非官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合宙9块9包邮,还可以用签到红包,是目前性价比最高的pico板子了,淘宝签到页面搜索RP2040即可看到 ...

我看成全宇宙9块9包邮啦

楼主:
引用 网友B:
树莓派本身就是开源的,应该也没啥真假的,就是官方和非官方吧

商家小字写采用ESP芯片,我分析就是恐吓,驱赶你拍贵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商家小字写采用ESP芯片,我分析就是恐吓,驱赶你拍贵的

国内不是做不出芯片,是做不出高端芯片,这玩意的芯片国产也没啥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国内不是做不出芯片,是做不出高端芯片,这玩意的芯片国产也没啥事。

采用40纳米工艺,原来低功耗也不见得
一定需要3纳米工艺

网友:
引用 楼主:
商家小字写采用ESP芯片,我分析就是恐吓,驱赶你拍贵的

esp是带WiFi功能类似prcow型号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合宙9块9包邮,还可以用签到红包,是目前性价比最高的pico板子了,淘宝签到页面搜索RP2040即可看到 ...

而且flash大了一倍

网友:
9块9包邮,没啥要求

网友:
除了2040芯片 其他都能换 用啥不是用

网友C:
如果国产也是用RP2040芯片,引脚也兼容,9.9这个价格不错。WiFi版注明了芯片用的是ESP,应该是告诉你WiFi芯片同官方用的不一样,那驱动也就不一样了,程序不能通用。我感觉还是ESP32-C3性价比高,就是生态不如RP2040,资料不如树莓派Pico多,遇到问题也不如树莓派Pico容易找到解决办法。

网友C:
官方树莓派Pico接地引脚PCB边沿是方的,同其他引脚有区别,容易辨认容易定位,这点非常人性化。但是合宙那个9.9元的接地引脚PCB同其他引脚一样,每次找引脚时我都需要仔细去数,这点不如官方做的好。二者的引脚丝印都是在背面,如果插在面包板上就看不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国产也是用RP2040芯片,引脚也兼容,9.9这个价格不错。WiFi版注明了芯片用的是ESP,应该是告诉你WiFi芯 ...

你说的很中肯
大中华地区就是生态输欧美
不是造不出第一代Arduino与Raspberry Pi
我认为大中华加一块人口也不如讲英语的人多
是主因。主流舆论不承认这个事实

楼主:
引用 网友C:
官方树莓派Pico接地引脚PCB边沿是方的,同其他引脚有区别,容易辨认容易定位,这点非常人性化。但是合宙那 ...

这是官方图片,我仔细看过后,你确实是过来人,感谢

这个GND细节,除了官方焊接,一旦焊上针脚,优势将不存在,而焊上针脚几乎是标准操作

我见过本论坛玩这个开发板,针脚焊接不美观,很难看,然后,我找到了老外焊接这款针脚

那叫个漂亮。我记得本论坛有个前辈说:老外特别爱用面包板

所以,你这个提示很有意义。方形焊盘提示GND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