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再做变压器点焊机

楼主(2023-12-26):
这次的思路是,用小片宽大叠厚来获取大截面积,牺牲绕线空间,获得比较轻的重量。效果整体自评75分。
整体重量约11kg

1匝情况下测试,短路电流12.7KA左右

网友:
绝对是重量级的点焊机

网友:
1匝会不会电压太低……最终成品用的2匝?

网友:
还是储能式的性能更强劲。不过楼主这个估计也是diy变压器点焊机的天花板了。

网友:
这是一个可怕的利器,猛!!

网友:
想知道这么大电流用在什么场合

网友:
    做到这种程度,不但要考虑家里空开是不是会跳闸,要关注励磁涌流;还要考虑家里市电内阻多少,通过计算使得阻抗匹配,从而使焊点上获得最大功率。

网友:
震撼!对电网的干扰也很厉害吧,变压器断开的一瞬间反向电动势可是很厉害的!

网友:
你这是要点焊车壳

网友:
强悍!这是点焊起警报的节奏吗

网友:
点焊时会不会像放烟花一样

网友:
超大具无霸。

网友:
这么厉害的吗!焊天焊地焊空气!

网友:
考虑过电网的感受吗哈哈哈

网友:
这D的变压器点焊机无敌啊

网友:
厉害!
目测铁芯厚度有四个100VA厚

网友:
这是自己叠的这么厚的硅钢片吗?

网友:
今天我们小区里有一栋楼的邻居  在问是不是停电了 都懵了,

看了LZ的变压器  我有理由怀疑那栋楼里是不是有人在D点焊机

网友:
这个就很暴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