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下来的LED筒灯

楼主(2023-12-26):
拆了有三四个,标的是5w的,铸铝外壳,开灯十几分钟外壳嘎嘎热,拆的时候有一个灯的电感弄坏了,想换个一样的,但发现都是写的471新买的比原来的小一圈,细节看看铝基板的挺厚但是没有导热硅脂,看外壳应该是铸铝然后车出来的

网友A:
居然都是471,但是封装和功率大小有区别

网友:
居然不对称,一边四个一边5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居然都是471,但是封装和功率大小有区别

这还有区别,,

网友:
这个做工看起来还挺不错的

网友B:
后买的功率太小,装上去发热量会很大,大电流下电感量下降会造成灯珠电流失控烧毁,需要选择大电流的

网友:
就只有1个灯珠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后买的功率太小,装上去发热量会很大,大电流下电感量下降会造成灯珠电流失控烧毁,需要选择大电流的 ...

那这电感选啥样的,这电感分正负么

网友:
这个筒灯挺好看的

网友:
电路板做工还是可以的

网友:
看着还行啊,好歹是铝还挺厚的,抹点散热上去看看能不能继续服务

网友:
做工看着不错啊

网友:
非对称9芯片串联少见。以前在网上见过2种版本10瓦灯珠,1种9串,另1种3串3并。

网友C:
铸铝外壳,拿在手上,感觉就是不一样,良心货

网友:
做工很不错,应该很扛用

网友:
小了一点。用是可以用。打上导热胶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C:
铸铝外壳,拿在手上,感觉就是不一样,良心货

恩,可惜5w功率太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