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 名人电吹风发热丝断丝维护

楼主(2023-12-26):
名人电吹风发热丝断丝维护
这个颜色挺新奇的

防尘网是可以取下的

老样子,手柄式分离外壳

老样子电机+4个整流电阻+发热丝等等

经查,一路发热丝断了,后面去掉短的,留下长的重新焊接

重新整好,测试,完美

谢谢欣赏。

网友:
估计还会断

网友A:
连接处不好搞,估计用不长时间

网友B:
找个端子压一下, 比焊接好

网友:
不长久的,我觉得不适宜再用。

网友C:
我记得好像有人接过,不知事后效果如何,

网友:
估计接上还是容易坏,不值得修了

网友D:
咋焊接的,一般都是压接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找个端子压一下, 比焊接好

压一下寿命更长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记得好像有人接过,不知事后效果如何,

我的接过    可以用很长时间

网友:
引用 网友D:
咋焊接的,一般都是压接

钳子拧上就可以

网友:
塑料感满满。。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连接处不好搞,估计用不长时间

我记得是直接焊的,太久的折腾了,给忘了

网友:
我的就是搭上,不要超过1分钟,已用两年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记得好像有人接过,不知事后效果如何,

应该是我吧,这把我姐放单位的更衣室里用

网友:
应该配用11万转的电机。

网友:
发热的,焊接真的好吗?除非是碰焊。另外发热丝短了,功率增加了。

网友:
可以压接,也可以搞一个接线柱,两端用螺丝拧的那种,一般情况电电吹风的电热丝不会太红,可以用很长时间。

网友:
电吹风电阻丝会烧红的,焊接感觉不牢靠啊。

网友:
这个发热丝是怎么焊的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