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装] 我的车雨刮器停止后收不到最下面是咋回事?

楼主(2023-12-26):
我的车雨刮器停止后收不到最下面是咋回事?

网友A:
雨刷电机里面的滑动触点接触不好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雨刷电机里面的滑动触点接触不好了吧

那得拆开盖子修了。

网友:
去抖音找找视频看看能查到原因吧。

网友B:
汽修店会换总成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汽修店会换总成的

其实很多时候都是小毛病,他们为了挣钱都给你换总成

网友:
转轴那里看看,是不是滑齿了。

网友C:
红圈这里塑料盖子撬开,里面有一个螺丝,把螺丝松了之后,用手把它拨到位,然后再把螺丝上紧。

网友:
出现这种问题的原因是结冰后强开雨刮器造成转轴滑齿!

网友:
引用 网友C:
红圈这里塑料盖子撬开,里面有一个螺丝,把螺丝松了之后,用手把它拨到位,然后再把螺丝上紧。 ...

打滑的话  估计已经挂了。打滑的话  估计已经挂了。打滑的话  估计已经挂了。

网友D:
有个坛友说结冰后强开雨刮器,我觉得这个解释很有道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个坛友说结冰后强开雨刮器,我觉得这个解释很有道理。

是的,我这样做过!

网友:
积雪厚时干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