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铁锚DCE8(快拆夹头版),充电钻的终极形态

楼主(2023-12-26):
1228更新,到货测试,已发张大妈https://post.smzdm.com/p/agqezxd7/

快拆夹头用红色推拉环带动6颗钢柱卡住主轴上六个凹坑,快速切换起子机和电钻状态,
尾部有内径13深33的孔,与主轴配合长度21,主轴上深18的六角孔,六角底部孔底壁磁吸,六角孔内侧壁光滑
直插六角柄批头,批头不带槽定位更好,起子机使用长度小于30的批头,装快拆夹头时就直接容纳在里面,不用取下来。
现在配合很紧,没有硬度计测,反复装拆后是否松动还要靠时间检验。

打算把100mm双头批头从锯成30和70两段,插入使用。

多多返券满减叠加后111.22元到手一电一冲,比小黄鱼还便宜。
快换夹头,手钻和起子机两用,非常适合狭窄空间内操作。

以下商品介绍,看起来参数不错,等快递
·55N强劲输出
•均衡充电系统 电池放一年继续用!
•电池采用2000毫安15c大功率放电电池!
• BBM可呼吸的马达
•机壳采用45纤,强度更牢
•采用铁锚65N(DCE7)升级款齿轮箱更稳定
•10mm全金属自锁夹头
•采用两盎司PCB板设计的控制板
•华润的MOS和峰苕的芯片
• PCB板、 铝散热片,对MOS散热更好
•MOS单独风道冷却设计
•塑盒包装

楼主:
第一把电钻是2011年买的交流,手柄中置得伟模具,只能说能用,串励电机噪音很大

后来买过论坛神器30元(不包邮)小电钻,转速慢但皮实,拆装电器螺丝够用

再后来买过12v公模的谭祖,二十多元,换上重新买的电池,用两年就抖了

现在还是买个正经品牌的长期用,这款铁锚比杂牌也没贵多少,

网友:
我朋友买了一个铁锚的,用着还不错。

网友:
铁锚的是名牌吗

网友:
除了16.8的四节电池 手柄太粗外 家用那都好。

网友:
算是个比较老的牌子

网友:
铁锚不错的,正宗大厂家。比大艺这些强很多。

网友A:
我的DCE8变速箱和外壳有框量了,电池卡扣非常容易断,但是兼容B款底座(能用,但是不完美),开关行程4/1的时候开关断触老是启停,刚好一年,170两电一充,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DCE8变速箱和外壳有框量了,电池卡扣非常容易断,但是兼容B款底座(能用,但是不完美),开关行程4/1的 ...

感觉这家设计理念就是干粗活的,像AK47, 请教一下这一年使用强度高吗?框量是否影响同轴度?打螺丝晃不晃?

网友:
这个价还是挺划算的

网友:
有听说过“启王”吗?21伏无刷带轴锁,确实短小

楼主:
买这个起子机的想法,主要还是受大有启发

网友:
很不错啊这个功能,而且这个牌子的电池也可以

网友:
感觉做工一般

网友:
看着做工不错的样子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觉这家设计理念就是干粗活的,像AK47, 请教一下这一年使用强度高吗?框量是否影响同轴度?打螺丝晃不 ...

大部分电工使用,偶尔钻孔杆粗活,倒是不影响使用,就是看着不舒服

网友:
178两电好久前买的,能用

网友:
个人感觉走偏了, 口袋钻,标杆还是5208  5209 , 最不喜欢的就是16V 的手柄和 全钢快拆头。  口袋钻

网友:
喜欢小巧的电钻,长度不超14厘米,重量不超过600克,扭力20牛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