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duino] 求助ESP32和ESP32C3

楼主(2023-12-26):
ESP32和ESP32C3,ESP32C3开发板大约15左右,ESP32大约20左右,我想知道它们实际使用的时候,使用IDE写的代码可以互相使用吗?因为互联网上ESP32似乎资源和代码更加开源,而ESP32C3是国内一厂家弄出来的,硬件上是2颗不同的MCU,一个是单核一个是双核,SDRAM和cpu频率也略有不同

网友:
前面的型号一样,应该差不多吧!这纯粹是猜的,最好是各下载用户手册比较下.

网友:
不都是乐鑫一家的么?

网友:
可以使用同一个ide。都是同家公司产品

网友:
当arduino使用,可以方便切换

网友A:
是一家公司弄出来的,但是CPU架构不一样。ESP32-C3是RISC-V,单核的。如果是自己玩优先使用ESP32吧,资料多,功能强。如果将来打算做产品当然ESP32-C3更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一家公司弄出来的,但是CPU架构不一样。ESP32-C3是RISC-V,单核的。如果是自己玩优先使用ESP32吧,资料多 ...

它们2者的代码可以互用的吗?

网友:
大多是通用的  只不过是定义的引脚不一样
某宝合宙官方买个esp32c3和屏或温度传感器
就够你研究的 再去搞个免费的云平台如巴法云
里面arduino教程一大堆 实现网络控制

网友:
arduino目前支持 ATmega STM32 ESP8266 ESP32 ESP32-C3 等多内核开发板。
简单的程序是可以互换的,但是某些专属资源不可以,具体到哪些可以自己测试。
至于为什么,我想乐鑫不太好意思说清楚:
你看看 arduino15 目录里面,不同的板子编译环境都不同,尤其是C3完全不同,是riscv
具体到个人玩家,大可不必站队,一样买几个,哪个顺手就再多买一些。(如果几十元都舍不得,就去找STC要免费的开天斧 @STC潜水员,我帮你打广告呢)

网友:
你这问题问的 我都感觉你是另一个 猪小呆
没几个钱 每个买一片 可以了
用 arduino 的话,就没区别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它们2者的代码可以互用的吗?

我是用MicroPython开发的,它已经屏蔽了硬件的差异,除了与硬件相关的定时器、串口、SPI等接口数量和其他硬件资源不一致外,代码基本上可以通用的。没有用C语言开发过,不太清楚,估计差异不会太大,否则就是一个新系列了,而不是ESP32了。

网友:
要便宜就用ESP32,资源多,S3资源更多但是也更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