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 无线呼叫器

楼主(2023-12-26):
一个哥们值夜班的无线呼叫器,说是没有反应了。

背面两个螺丝一拆就来了。
主板丝印型号Ts-8rx v4.0

手电侧着照,可以看清几个芯片,音功放,单片机,433mhz无线芯片

剩下的就是无线按钮,cr2032 电池

忘了说了,已经修好了。插头一个脚部分和外壳镶嵌的不牢固,导致pcb焊盘撕裂,重新用铜丝焊接下,再用胶水沾一下引脚,主机有反应了。又发现按钮外接电源还是不能用,估计没有对码,又尝试了对码:
主机插电,同时按住无线按钮和音量加按钮,当主机灯常亮时,按下按钮,主机有反应就算对码成功了。

网友:
估计电池没电了

网友A:
要不没电了,要不频率漂移了,要不就坏了

网友:
单片机别是没工作.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要不没电了,要不频率漂移了,要不就坏了

可能都让你说了。。。 还有一种本来就是好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可能都让你说了。。。 还有一种本来就是好的。。。

嗯,那就是没电了嘛

楼主:
引用 网友A:
嗯,那就是没电了嘛

你猜对了。没有220v

网友:
手艺不 错,修复成 功

网友:
修好能用就行呀!

网友C:
还能用于什么场景呢

网友:
对码方法学到了

网友:
这对码的方法是从那里查到的?

网友:
修好能用是高手

网友:
这种只能呼叫,不能对讲吗?

网友:
首先检查电源,电池

网友:
看着挺好玩啊  厉害

网友:
类似无线门铃?

楼主(2024-04-20):
引用 网友C:
还能用于什么场景呢

核磁共振检查,夜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