蓄电瓶囤不得,买来有两年半的12V20A蓄电瓶放电测试

楼主(2023-12-26):
12V20A,本来是给电动车换一块的,后来查出一组电瓶只是久压,拆开坐桶充电就好了,新买没得用上,也不好退货,所以吃灰了,时间差不多过了两年半,拿出来测试还剩多少容量,结果还能放出17.42A,内阻34毫欧。注意:这还是冬天测试的结果,到夏天的话,或许有19A。。。。至于摩托车7A电瓶,还在测试中,一会更新帖子。

更新,

摩托车7A电瓶只放出2.1安,太差了。

网友:
用几个深度循环就好了,长期不用的电池,会有点结晶,多用用就能消除大部分的。
所以电池有激活之说。

网友:
先补充电再测内阻,铅酸电池内阻受电压影响。说不动循环几次能好些。

网友A:
现在的电瓶不耐用,我刚换的新电瓶,充满电后,闲置了有俩月就充不进去电了

网友:
电瓶本身也会 自放电的 吧

网友:
满电的电瓶空置确实容易坏.

网友:
铅酸就是这样的。老的快

网友:
不用要经常补补电

网友:
放这么久还有80%算好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的电瓶不耐用,我刚换的新电瓶,充满电后,闲置了有俩月就充不进去电了 ...

电动车没切断开关,只关电门,也会有10W静态功耗。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电动车没切断开关,只关电门,也会有10W静态功耗。

10W静态功耗,你这搞错了吧,怎么可能这么大?现在的电动车拔钥匙,不都是切断电门吗?

网友:
现在的电动车拔钥匙,不都是切断电门吗。。。 不是的,要是断电了,防盗器的喇叭还怎么叫呢

网友:
电池本来就要定期充放电啊

网友:
别看还有17Ah,电池也不行了

网友:
实际使用容量肯定还不到

电池的自然属性

网友:
引用 网友B:
10W静态功耗,你这搞错了吧,怎么可能这么大?现在的电动车拔钥匙,不都是切断电门吗? ...

拔掉钥匙,控制器还在工作

网友C:
铅酸电池隔3个月就要补电

楼主:
引用 网友B:
10W静态功耗,你这搞错了吧,怎么可能这么大?现在的电动车拔钥匙,不都是切断电门吗? ...

不是哦,你没看到空气开关吗?开关有一根线连到控制器,给防盗器供电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铅酸电池隔3个月就要补电

我就信了这句话,结果新电瓶抬去抢救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哦,你没看到空气开关吗?开关有一根线连到控制器,给防盗器供电呢。 ...

防盗器也没这么大的静态功耗,电流才不到5ma的样子,照你这样10W的功耗,电车放个一天也没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