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养] 火花塞中心电极有裂纹

楼主(2023-12-26):
前几天去保养,顺便换了后刹车片。也给做了几项检查。

发现火花塞中心电极的绝缘部分有裂纹?

听说过陶瓷体有裂纹的,这个地方以前还真没留意。

你们遇到过吗?

别哪天再掉缸里就麻烦了。

天猫NGK下单4只(-177元),到货后一起换了。

原厂后刹车片(15万公里),后轮刹车片内侧比外侧磨损的要小一点?距离报警贴片还有1mm左右的厚度。报警极限厚度大约1.5mm。

补充内容 (2023-12-30 14:54):
刚更换新的火花塞,仔细看了看旧的,结果没有看到裂纹。    照片在28楼。NGK还是可以的!

网友A:
刹车片按你的方式,至少还可以开2万公里没问题。

火花塞中心绝缘破裂,影响绝缘效果了,要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刹车片按你的方式,至少还可以开2万公里没问题。

火花塞中心绝缘破裂,影响绝缘效果了,要换 ...

单看外侧刹车片厚度很薄了,2mm的样子。以为内侧会更薄,实际比外侧厚0.5mm左右。

手册里后刹车片极限是1mm。

所以等报警片响了再换也可以。

火花塞确实要换了。

网友B:
NGK也会这么差劲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NGK也会这么差劲的?

原厂手册推荐的就是NGK  或者DENSO。公里数大了,每次保养检查火花塞很有必要。

网友C:
楼主眼力很强,一般人看不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眼力很强,一般人看不出来,

是维修师傅发现的,我自己也仔细看了一番。

网友D:
火花塞我都是2万公里换一次,不贵,换了放心

网友:
反正也不贵   换掉算了,区区疑心病

网友:
这个有裂纹少见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厂手册推荐的就是NGK  或者DENSO。公里数大了,每次保养检查火花塞很有必要。 ...

L15B的话要用原厂火花塞 三方的容易失火 同一个牌子的型号也很多。

网友E:
这两个刹车片磨损程度差别巨大啊

网友F:
引用 网友D:
火花塞我都是2万公里换一次,不贵,换了放心

铱铂金的五万没问题,双铱金的八万问题不大。你这2万一换,镍合金最便宜的寿命都不止两万公里。

网友:
对车车还不懂,进来看看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两个刹车片磨损程度差别巨大啊

照片是新旧对比

楼主:
引用 网友D:
火花塞我都是2万公里换一次,不贵,换了放心

保养手册里会写更换里程。2万有点频繁了,铱金的寿命很长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铱铂金的五万没问题,双铱金的八万问题不大。你这2万一换,镍合金最便宜的寿命都不止两万公里。 ...

2W公里换新,确实能感觉更平顺,这玩意本来也不贵

网友:
火花塞买假了吧,正常的没见过有裂痕的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