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 拆3个不同的ETC设备

楼主(2023-12-26):
光拆不解释

完毕!

网友:
去退etc卡的时候看见哪里两箩筐都是不要了的没好意思捡两个,看拆了里面看着除了电池好像也没什么有用的东西

网友A:
电池可以循环利用不

网友:
射频大部分是bk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池可以循环利用不

蓝色和银色的那个是可充电的锂电,就是容量非常小。。45毫安时,充电电压也不是标准的4.2V而是3.75V,只适合电池充电池的模式。毕竟是给长效锂电扩流的,长效一次性锂电的电压没有4.2怎么高。。

网友:
不光看,还回贴,挣分就跑

网友:
液晶屏能利用吗?

网友:
拆完垃圾桶见了,可以利用的器件比较少

网友:
居然有两块不同的电池,记得我手里也用一个,哪天拆开来看看

网友:
最大容量的锂亚电池也撑不住中国众多收费站。还是要用磷酸铁锂充电电池才行。

网友B:
这种etc我想改定位器的,可惜没有苹果机器,没办法弄,买一个第三方接入苹果的tag,把里面板子拆出来接上去,这个东西适合车用,可以知道不精准的位置,特别适合汽车这种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etc我想改定位器的,可惜没有苹果机器,没办法弄,买一个第三方接入苹果的tag,把里面板子拆出 ...

就是电池容量小了点

网友:
现在新出的应该都是单个磷酸铁锂了吧?耐高温低温,能充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