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测试修复一个联想鼠标-PAN3512可以用MX8732等替换

楼主(2023-12-26):
MX8732等引脚定义

PAN3512引脚定义

联想MS-370鼠标通电一会就熄灯,,,怀疑传感器IC坏,,找个了旧料板,,板上IC是MX8732,,

替换后,鼠标复活

网友:
鼠标芯片一般很少坏的。

网友:
新贵代工的。
买联想品牌鼠标还不如新贵打折时的3050 4000dpi游戏鼠标,才30块。
国产鼠标引擎在低端鼠标占据大半江山,但是游戏性能不太行

网友:
鼠标从来没有碰到过芯片坏的

网友:
联想罗技代工的很不错,光栅滚轮很耐用,无线四向滚轮的那个也很不错,就是假货太多太多了

网友:
我也碰到一个光学引擎IC坏掉的,换了就好了.

网友:
这芯片是不是很多通用?

网友:
还好引脚通用哈哈

网友:
至少得引脚兼容才可以直接换吧,不然还得切铜箔飞线
很少遇到光学ic坏的,有时候真不见得是它坏了,换到别的机器也是同样故障才可判定

网友A:
发个拆机图,学习下楼主的先进技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发个拆机图,学习下楼主的先进技术。

就是一个IC,线脚定义比拆开更有价傎,,测试的结果是两个IC可以互换,,用吸锡器慢慢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