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UT89XD 个别档位在路测量电阻不准,它是否有故障?

楼主(2023-12-26):
现象如下:
     鼓捣一个充电器,使用UT89XD的60K档位在路测量一个25K的电阻,测量中将红、黑表笔颠倒一下万用表显示阻值还不同(好像是20K,15K),这时切换该万用表600K档位,在路测量结果正确(25K)。将该电阻拆下来后再用60K档位测量,显示结果也正常(25K)。

我搞弄不懂这个表(档位)有没有问题?

网友:
线路上并的有二极管????

网友:
在路测,一切皆有可能!

楼主:
@我是不会修 @dayibalang

晚上还是在这个板上做了一个测试,考虑到开路电压值的不同可能会对测量结果造成差异,这次用了个VC86E的表做对比,检测2个表各档位的开路电压值,如下:

可以看见86E的20K档电压与89XD的开路电压差不多,找了个18.36的电阻焊在了板子上
结果如下:
                         vc86e     89xd
离  板                18.361    18.36
在路(红、黑)   13.868    13.83
在路(黑、红)   13.888    12.68(*)

问下:在表笔开路电压值差不多的情况下,86E颠倒表笔2次测量侯后结果差异不大,而89xd的2次结果有较大差异。

网友(2024-02-09):
引用 楼主:
@我是不会修 @dayibalang

晚上还是在这个板上做了一个测试,考虑到开路电压值的不同可能会对测量结果造成 ...

电阻测试是要离线测试的。对于在线电阻测试,除了电压,表的源内阻同样对于外部非线性器件有很大影响。所以现代万用表的欧姆档设计的大趋势是低电压,而非很多指针表拥趸所鼓吹的高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