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 一个另类mp3研究

楼主(2023-12-26):
前两天 无意得到一个板子,

打眼一看,这应该是个播放器吧,有播放按钮,有存储芯片,还有电池接口。

我接上3.7v电池试了一下, 可以播放歌曲,也能调节音量。切歌。
但是奇怪的是为啥没有usb接口? 这家伙要是mp3的话,也没法传歌啊。
找了下芯片,百度里面没找到,今天又谷歌了一下啊,终于找到芯片的datasheet了。
芯片是中颖电子的SH86263U/048UR,果然是集成的mp3芯片。
有了datasheet 参考就简单了。

接下来就是万用表登场
最终发现是和3.5mm耳机孔连接了。
接线顺序如下图,给大家一个参考吧。

插入自制USB转3.5线,电脑顺利识别出一个2GU盘。
到此可以自由替换歌曲了。
还有个问题就是充电难道也是这根线吗? 目前接着电池没有反应。等有机会再研究吧。
最后吐槽一下,国内的芯片百度上都搜不到,非要去国外网站找。也是醉了。

网友:
多功能接口,和USB一样4根线

网友A:
以前我有个女朋友买来一个MP3,明基的,就是用耳机孔做USB线的,当时 觉得很稀奇。

大概是这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以前我有个女朋友买来一个MP3,明基的,就是用耳机孔做USB线的,当时 觉得很稀奇。

当年苹果iPod shuffle(2005年发售) 就是用耳机孔传输数据的

网友:
刚看到楼主PO出的问题PCB上没有USB接口引出,就想到了有通过3.5mm接口用的USB连接线。再往下拉发现楼主自己已经找到答案了。。。

网友:
用来练手挺好。听音乐的话,不如淘个CD随身听,刻APE听。

网友:
复合接口节省空间

网友:
这种没用了,现在都听无损

网友:
玩明白就行!

网友:
比较另类的设计,加个USB接口能省多少成本?

网友:
这是后期的

早期的蛮复杂的

网友:
某度要见到钱才好说话。

网友:
可以去做研究生。

网友:
当年山寨的ipod都是只有一个耳机孔,usb充电听歌共用

网友:
怎么得来的版子

网友:
这样的数据线的确比较奇葩,一般人想象不到

网友:
谢谢分享~长见识了

网友:
3.5接口做USB数据,真是长见识了,那它和音频输出共用引脚吗?

网友:
复合接口?第一次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