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压力表上显示 -0.1MPa,什么意思?

楼主(2023-12-26):
一个真空泵,用机械表抽真空,表压到达 -0.1MPa,表示什么意思?里面真空度多少?还有多少空气?

网友:
-0.1mpa的公式

1Mpa=10^6Pa -0.1Mpa=-10^5Pa 真空.给你举个例子,这样就好理解了.比如:有一种微型真空泵它能在抽气端形成0.04MPA的负压。

意思是能将密闭容器内的气体抽走40%,剩余60%,与外界大气压的压力差为100*(1-0.6)=40KPA(即它的负压值为:-40Kpa),在常用的真空表上显示就为-0.04Mpa.(假设当地大气压为0.1Mpa)。

网上搜的,没看明白

网友:
是呢!相对真空度

网友A:
做压力传感器的路过。。。压力分表压和绝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压力传感器的路过。。。压力分表压和绝压

请问,压力变送器的那个压阻器件(好像是硅吧),国产的还是进口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压力变送器的那个压阻器件(好像是硅吧),国产的还是进口的?

有压阻,压容等,国产的也有,但各项指标离进口件还有很大差距

网友B:
不可能到-0.1MPa吧,接近绝对真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压阻,也有压容,国产的也有,但各项指标离进口件还有很大差距

请问,用机械泵抽到-0.1MPa,是不是已经到普通机械泵极限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用机械泵抽到-0.1MPa,是不是已经到普通机械泵极限了?

能不能抽到这个压力不清楚,但我们的表是可以测到-100kPa的

网友:
-0.1MPa接近绝对真空了,要显示更准确,得有更紧密的表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可能到-0.1MPa吧,接近绝对真空了

负压发生器能到-0.1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能不能抽到这个压力不清楚,但我们的表是可以测到-100kPa的

检测容易,但是很难做到
常用的容积式真空泵效率会随着真空度的提高而不断下降,到一定程度就抽不动了

网友:
-0.1MPA值表示的是相对压力值,里边的真空度100%,也就是空气量是0.
一般的民用真空泵是不可能达到这个值的。
相对压力值=绝对压力值-当地大气压
正常情况下,我们的大气压在100KPA左右,换算成MPA也就是0.1MPA。平常我们用的民用真空泵能达到10kPA,也就是0.01MPA,用相对压力值来表示:
相对压力值=0.01MPA-0.1MPA=-0.09MPA
通俗来讲,也就是如果有100个空气分子,-0.09MPA也就有10个空气分子。如果-0.1MPA则是绝对真空,里边没有空气了。

网友:
取决于当地大气压,如果当地的大气压是0.1MP的话,意思就是到了绝对真空了。

网友:
我们车间设备上表显-0.1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