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老式显像管电视机 STR-W6553A电源电路图中的一个疑问

楼主(2023-12-26):
启动电阻 R503 与 C503 连接的一端是不是画错了,是不是应该接到 C507  的正极?

网友:
电路图画错了~pcb难道会制错?想多了吧~

网友A:
接到C507正极是全波整流,R503损耗会比较大,现在的位置是半波整流,损耗会小一点。当然成本也会小一点

楼主:
上个月回农村老家修好的一台老式显像管电视机,故障是红色电源指示灯闪(如果长亮就是正常的待机状态),不能开机。经查是启动电源的 C508 坏了,换新就好了。当时因为时间仓促,没有细看图纸,修好到现在快一个月了,没有反映又出问题。回来以后仔细看图纸,才发现疑问。如果从整体看:因为共地,VD509 能起到半波整流的作用,也许是正确的吧?

网友:
没有问题的。参考下面的帖子中的3842的调动。
SONY MPA-AC1电源适配器拆解,重温以UC3842为核心的开关电源电路原理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fromuid=940188

网友:
启动电阻,只是开机启动时用一下,电路有电后这个电阻就没用了,所以接哪问题都不大,存在即合理,也可以多搜几份这个型号的电路图对比一下,一个错不可能全都错。

网友:
正常哩,说明你修得太少

网友:
引用 楼主:
上个月回农村老家修好的一台老式显像管电视机,故障是红色电源指示灯闪(如果长亮就是正常的待机状态),不 ...

肯定是正确的,你判断的没错,核心是接地点

网友:
有的电路是接在300伏正极,有的接在交流输入端,都能工作。

网友:
启动电阻接线没错,是你想多了

网友:
PCB上跑一下,看看到低连到哪?

网友:
电路图没毛病

网友:
这样用省电

网友:
看电路板上,如果是一样的,那么是你想多了。

网友:
启动完成后,由VD509供电,启动电路不再供电,所以要降低功耗,滤波前220,滤波后220*1.414

网友(2024-10-14):
学习了。启动电阻也是我当年的疑惑

网友:
引用 网友A:
接到C507正极是全波整流,R503损耗会比较大,现在的位置是半波整流,损耗会小一点。当然成本也会小一点 ...

请教;这个半波整流的电流流向是?

网友(2025-01-27):
看不懂,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