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骚尼RM-CDF7L/RM-MZ1T线控收音机改造记(改内置电池)

楼主(2023-12-26):
本贴内容:给索尼RM-CDF7L/RM-MZ1T线控收音机内置电池

这款线控收音机很多朋友都有了解,其以麻雀虽小五脏俱全而闻名
这两款带收音机的线控应该是索尼最小的电调AM/FM立体声模拟收音机了
全固态电容,锁相环数控接收,无手拨可变电容、无手拨音量全数控
为了适配不同地区还可以设置3个频率范围J-76~90,U-FM=87.5~108 ,E-87.5~108
U和E频率范围一样,区别为调节步长不同。

这款线控收音机在造型,功能,性能,人体工程学在这款线控身上都有所体现,属于把玩上品
那么今天我就让它摆脱线束的桎梏,华丽的变身后更显精致吧。

先上个改好的效果,一台有线,一台内置电池

拆机只要拧一颗螺丝,四周是卡扣结构

内置电池需要拆掉am天线,空间有限不可兼得

am天线已拆除

清理焊盘备用

这个焊盘也是线控和主机链接的点

画个图先,负责开机充电降压

打样回来检测ok

底层过孔补点绿油加厚阻焊

裹上高温胶带,一会要用热风枪

上锡浆 中温锡

小板叠层焊接完成,和吹bga差不多的

小板上锡,准备手工贴片

元件已贴好

元件已焊好

接电测试

开机正常

接电池测试,充放电正常

准备抠底壳装电池和充电连接器

安装磁吸连接器,直径5mm

抹上ab胶固定

捅个洞为充电指示灯导光

孔里塞一根亚克力棒堵上

装机,先装收音板

焊好连接器和小板

再装数控版,开机正常

装外壳

改装完成

开机正常 我心飞扬

再整根充电线

正负极间套热缩管防止异物短路

抹点ab胶定型

套上热缩管,用的4被双层带胶热缩管

热风枪吹一下搞定

a口焊接好也要抹胶,抗拉

套上外壳就行了

充电线搞定,专线专用

吸一下很开心,也还算协调

插电 亮灯 搞定,充电红灯,充满熄灭,有空改一下充满转灯

听一下卖药频道今天又什么新花样

哥俩好啊 666啊,收工

先上个成品图

先上个成品图

到这里改装就完成了
内置170ma电池,适当音量下持续可听6小时左右
相对s80/s53来说听感低频要查一下,毕竟产品定位不同
相对s80/s53来说城市收音基本一样,在老家收音80/53更强
天下熙熙攘攘,得去奔波劳碌,它俩又该封存吃灰啦,有空再盘

喜欢的请 点赞 收藏 回帖 讨论

感谢各位看官捧场,谢谢。

楼主:
强个楼先,很久没发帖了,搞半天才发好

网友:
牺牲掉AM,改的不错。

网友A:
这个好像很高级的么

网友B:
充电口,应改为C口,一统USB线。

AM天线去除,就没有AM收台了,可惜...............

网友C:
手上有一款RM-MC34LT线控带收音机的,没有主机,放了几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好像很高级的么

主要是小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充电口,应改为C口,一统USB线。

AM天线去除,就没有AM收台了,可惜............... ...

c口有点长了,放不进去,我这里用它收am,一个清晰的台都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手上有一款RM-MC34LT线控带收音机的,没有主机,放了几年了

MC34LT也挺好看的,属于外置dc电路结构,整体集成度稍微差一点

网友B:
引用 楼主:
c口有点长了,放不进去,我这里用它收am,一个清晰的台都没有

这个2PIN的C口,简单好用

网友:
改造的挺不错的

网友:
改得好,与时俱进,减少携带充电器的数量。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2PIN的C口,简单好用

是个很好的建议,当时我也用c座子比划了好久,不过这款线控内部太紧凑了,因为螺丝占用了一部分宽度,导致宽度也不够

楼主:
谢谢你的肯定

网友:
真是小巧玲珑

网友:
真漂亮,可惜现在没什么好听了

网友:
听养生频道?送养身机?

网友:
不得不服,真是小巧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