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 维修一台报交流接触器故障的慢充充电桩主板并简单分析

楼主(2023-12-26):
朋友的一台慢充充电桩坏了,报交流接触器故障,拿过来让我看看

主板正面

背面,所有元件都安排在正面了

主控MCU

两个在电容

另一个大电容

这个应该是电流检测相关的元件

电流检测

法拉电容一枚

未知功能的芯片,没有详细查资料

一堆运放

驱动芯片

既然报接触器故障,那就先拆下其驱动继电器吧。双面板,多脚元件是真难拆

松下的继电器

一共8脚,两组大电流常开触点(1,8    2,7),一组辅助常闭触点(3,6)线圈(4,5)

这个继电器很好拆,两边的卡扣用美工刀轻撬即可拆开

打开后

实测大电流触点正常,辅助触点不通

微距下看看,发现触点上有网状氧化痕迹

主触点看上去状态还可以

用橡皮擦小心将触点擦拭干净

实测已经通了,本来直接装机就行了,但是考虑这个继电器已经使用了好几年了,价格也不贵,换一个新的吧

新旧对比

新的也要打开看看,玩电子的通病 发现旧的氧化明显

跑了一下电路,根据实物绘制了继电器检测电路,上电时,继电器辅助触点闭合,三极管基极接地,三极管截止,3.3V通过10K电阻到MCU3脚提供一个高电平,当继电器吸合后,3、6脚断开,12V通过两个电阻加到三极管极,三极管导通,MCU3脚变低电平。之前因为3、6脚氧化不通,上电MCU3脚即为低电平,故报故障。

更换继电器后,朋友实测工作正常了。继电器触点常因大电流损坏,从上面电路可以看出,辅助触点的电流非常小(约3mA),但是因为氧化,也造成了故障。

网友:
牛掰,恭喜修复

网友:
还不错,能自检出故障点,省了不少事,楼主手艺也不错,完美修复。

网友:
这板子设计不错,还报那个原件故障,话说这个继电器双面焊确实不好拆

网友:
手艺不 错,继电器“新的也要打开看看”

网友:
充电桩是多少安培的?

网友:
继电器、接触器通病,大电流容易氧化,就和电水壶耦合器一样

网友:
这主板这么小,开车两小时,得充电一整天吧

网友:
能完整拆下继电器的都是高人了

网友:
奇了怪了,大电流的主触点没坏反而没电流的辅助触点坏了,完全不应该的,应该是材料有问题

网友:
故障码在哪里看?

网友:
修好就行呀!

网友A:
既然都拆到这个步骤了怎么也得触点搞点黄油抹上,有的会说影响导电性但是会隔绝一部分空气防止氧化,这样维修搞了我的功放里面的继电器装上外壳然后用胶水密封死,功放继电器的闭合动作电流高达十几安培十几年还是可以用,我的理解是触点在刚接触的时候有一定的阻抗,毕竟黄油应该也是绝缘体触点起初通电接触面积小了电流大发热然后热了油就会化开增大接触面积电流就正常了应该是这样的吧

网友:
现在用火零独立继电器电压检测通断的多一些。。。
这种用辅助触点的方式已经很少了。。。

网友:
双面板的,继电器确实难拆。

网友:
排除交流接触器故障,慢充充电桩修好了,为朋友省钱了!不错。

网友:
分析很好,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既然都拆到这个步骤了怎么也得触点搞点黄油抹上,有的会说影响导电性但是会隔绝一部分空气防止氧化,这样维 ...

油会富集接触火花产生的导电碎屑  也会因为火花高温加上油脂老化  最终接触不良烧毁触点甚至继电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