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装] 车停在野外容易被划伤,在车上装什么摄像头好?

楼主(2023-12-26):
如果没有摄像头,即使车被划了,也找不到人,
用哪种摄像头拍划车的人比较好呢

网友:
在旁边装个4g版太阳能萤石摄像头,

网友A:
在车内安装一个自带电源带内存卡的记录仪

网友:
安装个360度拍摄的

网友:
固定野外的话,用4g太阳能摄像头
非固定的话,只能自求多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车内安装一个自带电源带内存卡的记录仪

车子停在路边,半夜被划,也能拍下来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车子停在路边,半夜被划,也能拍下来么?

带红外的就行

楼主:
你说的是特斯拉么,其他车也有这个模式么?

网友B:
不挡道,不碍事,一般没人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挡道,不碍事,一般没人动

熊孩子见车就划的

网友C:
我的小米记录仪1s,停车进入监控模式,有震动时会自动录像,不过视角有限,嫩不能拍上真难说。

网友:
要拍全整个车的,只能选有哨兵模式的车,而且最好新能源,不然一般的12V小电瓶没这个能力。
不然就只能对着车位装个摄像头了,带红外的,移动侦测自动录像的。

网友D:
买套安防套装、4个夜视摄像头+主机录像机+大容量电池,车内安装、前后左右全方位拍摄录像

网友:
摄像头是一方面,还必须备大电池才行

网友:
你拍下来又能如何?

到野外就开真正的越野车,不要开新车。

网友:
小米摄像头自己搞一套

楼主:
引用 网友D:
买套安防套装、4个夜视摄像头+主机录像机+大容量电池,车内安装、前后左右全方位拍摄录像 ...

安防套装,买哪个牌子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小米记录仪1s,停车进入监控模式,有震动时会自动录像,不过视角有限,嫩不能拍上真难说。 ...

如果被划的是侧面或者后面,是不是拍不到

网友:
请个管家搬个椅子坐边看着最保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