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通摄像头

楼主(2023-12-26):
我收了一个交通用摄像头,可不知怎么接线和怎样当普通摄像头用。

网友A:
给个电+网线  怕不知道密码多少?

网友:
云雄迈官网下个监控软件 ,接电,接网线,搜IP就可以了,就是不知道 ,摄像头带不带密码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给个电+网线  怕不知道密码多少?

电能通,我主要就想用那个电动变焦+能输出图像

网友:
云台功能要它的APP吧,输出图像的话应该是通过网线,浏览器登陆进去应该可以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电能通,我主要就想用那个电动变焦+能输出图像

这不是电动变焦的机器

网友:
首先得知道摄像头IP地址以及密码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不是电动变焦的机器

是,我没照出来,变焦头上有四根线连在主板上。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我没照出来,变焦头上有四根线连在主板上。

那是光圈线。这不是电动变焦头

网友C:
交通摄像头好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能用吗?

还没有弄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交通摄像头好用吗

还没有弄好

网友:
等弄好了,分享一下吧

网友:
拆散看看里面是什么样的

网友:
插网线 连接电脑  下载抓包软件 抓ip  然后改网段进入网页  再试试默认密码能不能登陆上

网友:
这种交通摄像头基本都是行业机器,你要是有工程宝还好点能测试出他的ip地址,最主要的还是设备的用户名和密码估计都是修改过的。这类机器想要找客服改密码都是需要项目名称,项目地点之类的信息,很难的。

网友:
1、如果摄像机自动获取IP地址的,拿个路由器,接你的这个高清摄像机和电脑,通过电脑进入路由,看有没有MAC地址对应的 是4C:11:BF: FA:39:0E 获取到IP地址,对应这个摄像机。有就是通过那个获取的IP地址 通过浏览器访问进入。
2、如果摄像机已手动IP地址的,同样拿个路由器,接你的这个高清摄像机和电脑,你电脑手动设个IP地址,192.168.0.1 掩码255.255.0.0 (一般IP地址在这个范围内),然后下载个lanhelp 局域网助手软件,通过软件搜索一下。看能不能查到IP地址。如果还不行。你电脑重新手动设个IP地址,10.0.0.1 掩码255.0.0.0, 试一下,再搜索。如果还再次不行。你电脑重新手动设个IP地址,172.0.0.1 掩码255.0.0.0, 试一下,再搜索。再不行,可能坏了!

网友:
看起来是全手动镜头
拨杆这个是调整焦距的,就是拉远近的
就是你说的变焦

FN这个是调整光圈的
至于接的线,应该是电磁切换红外滤镜的功能
不能自动对焦,不能自动调焦距
不能自动调整光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