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捡到一块B-TH81G-M 问题是没有电源适配器,不能开机

楼主(2023-12-26):
如题,捡到一个H81的主板,但是手上没有合适的电源适配器,导致现在电脑没有开机。现在求助各位大哥。

网友:
到付解君愁

网友:
到付解君愁+1

网友:
ATX 12V怼进去

网友:
到电脑城先试一试,能用再买电源。

网友:
小主机主板

网友:
有接口还能难住?不就两条导线的事

网友:
这问题还问吗?成品淘宝上,拼多多上各种网购平台上应该可以找到吧

网友:
一体机的主板

网友:
这种有12V插口的不是最好搞么

网友:
运气爆棚啊,这么新的主板都能捡到。

网友:
19V7A  紫薯补丁

网友A:
真的问明白,到底是12V还是19V

网友:
4楼方法可以试试

网友:
大胆下手,先从低的试呗。

网友B:
红圈那个接惠普笔记本电脑19V电源适配器

楼主:
怼了,但是没有带硬盘线,今晚回去再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红圈那个接惠普笔记本电脑19V电源适配器

都是联想笔记本的,没有惠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真的问明白,到底是12V还是19V

首先是接口问题,其实就是电压问题

网友:
想问下哪里捡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