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51] 还是关于单片机定时器的疑问

楼主(2023-12-26):
经过坛友的指点,已经搞明白65536是定时器的最大值,用65536减去你想定时的值作为定时器的初始值,现在又有一个疑问,这里的10是代表10毫秒吗?单片机里的定时器是自动1毫秒运行一次?
TH0=(65536-10)/256;      //10ms初值高8位
TL0=(65536-10)%256;      //10ms初值低8位

网友A:
看你主频多少,有没有分频之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你主频多少,有没有分频之类的,

主频不知道,是这种开发板:

网友B:
这里的 10 代表定时器走【10格】对应的时间。

定时器走【1格】要多久,与定时器的时钟频率有关: T= 1/f_tim.
这个时钟可能是系统主时钟(晶振)分频所得,也可能直接就是系统的主时钟。

对于标准 51 单片机,系统主时钟一般为晶振(f_osc),到定时器时钟固定有 12 分频,即 f_tim = f_osc/12;
对于手推车的单片机,有 12T, 1T 两种模式,因而调整寄存器可以设定 f_tim = f_osc/1 或者 f_tim = f_osc/12;
对于现代单片机(例如STM32),从系统时钟 f_osc 到 定时器 f_tim 之间有更复杂的分频器,可以 f_tim = f_osc/N,
其中 N 可以设定为 1~最大 之间的任意整数。

网友:
使用12Mhz晶振,然后51是12T,算下来就是1ms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里的 10 代表定时器走【10格】对应的时间。

定时器走【1格】要多久,与定时器的时钟频率有关: T= 1/f_t ...

假如是用12Mhz晶振的51单片机,那定时器+1需要的时间是多久呢?

网友:
抽空我也开始学习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里的 10 代表定时器走【10格】对应的时间。

定时器走【1格】要多久,与定时器的时钟频率有关: T= 1/f_t ...

12M的晶振试着算了一下,应该是1us一次?
f_tim = f_osc/12=12/12=1M
T= 1/f_tim = 1/1M =1微秒

网友:
引用 楼主:
假如是用12Mhz晶振的51单片机,那定时器+1需要的时间是多久呢?

标准51,或者手推车12T模式,12M 晶振下,定时器 +1对应 1us

网友:
引用 楼主:
12M的晶振试着算了一下,应该是1us一次?
f_tim = f_osc/12=12/12=1M
T= 1/f_tim = 1/1M =1微秒

是的,12M 就是个方便计算的玩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