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fi路由器数据量如何反监听?

楼主(2023-12-26):
wifi路由器数据量如何反监听

尊派通讯事件 知道,wifi下设备上网数据,访问数据都有后门 如何反监听呢,大神给个方法 讨论一二

方法一

VPN  云服务器上网?

网友A:
这个?

只能选外牌芯片的, 或很老旧的型号用
如用很旧很老的安卓手机也是要被监控的, 但可增加监控者的工作量, 起码不能淘汰与旧手机匹配的服务器(这个我不是内行名称可能不对)

用VPN应该可以吧

最近刚买了联想的G53手机, 关机充电结束后一直有9至100多毫安的电流跳动,24小时一直不停止
过去各品牌都没这现象。个人感觉肯定不是只有这个品牌有
网上有人说关了手机还必须放入盒子里,我过去是不信的
我估计即时有问题也只是系统能暗中启动录音,待开机后后台上传
而关机对APP偷起还是有效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

只能选外牌芯片的, 或很老旧的型号用

G53能刷入lineageos嘛?

网友:
引用 网友B:
G53能刷入lineageos嘛?

这个我不懂

我买的是国行版,但看到有骨骼框架的, 我直接装的是骨骼市场版微信,比微信官网版好,
但日版等外版里面更干净。

不打游戏日常用,很好(但要有底气敢在拿果机的人面前用)

我买了二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