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一个龙韵款12V锂电池充电器并维修

楼主(2023-12-26):
自从N月用了一次电钻后就没用过了,习惯回家充满电,当时插上电池是绿灯,误以为电池有电就没管它了。。。。。。。

今天拿到公司用,结果居然打了20来颗螺丝就没电了,心想回来充吧,结果还是绿灯,这下才拿表打了一下
我去,哪里有电哟,分明就是没电了,但确实充电就绿色啊,随机拿可调电源充一下,电池正常,那么就是充电器了,话说充电器也会放怀吗,不理解啊。

那就拆吧,小东西而已,不值钱的玩意

先看一段电压跳动的视频,

不会修糊测一下

先换358,我是换件大师,不会修,
找元件

元件找到了 随便选一个吧开换
先堆锡

装上的芯片就没上图了,结果没用,
一样的症状,那么看看前面吧,有个HC2515芯片,没啊没啊没啊
手头有OB2500和LP3773 都用不上啊
,初步怀疑高压芯片坏了,修不起,放弃了,找个直充用吧

最后修个寂寞,找出2个12.6V充电器,发觉也有一个直充也坏了,
会放坏吗,呐喊,会放坏吧。。。、、、

楼主:
很不幸的告诉大家,当我看到大家都觉得芯片没有问题的时候,我决定用3773ca来代换,要把23脚调换一下就行,决定了就开干了,芯片都取下来了,突然想到变压器还没测啊,首先就测辅助绕组线圈,完了完了,原因找到了,辅助绕组断路了

有图为证,断得挺彻底

网友A:
不换几个电容试试?

电容是最容易放坏的。

网友B:
修了个即墨,测量下二极管 电阻 电容

网友:
可调电源都有了啊

网友C:
盲修啊,总得测一下次级的二极管啥的

网友D:
哎,修了半天,还是没修好。

网友:
滤波电容有电压,测测R14是否正常,

网友E:
电压不稳定很可能是电容问题

网友F:
这种充电器就是最简陋的那种,修好了也难堪大用,现在12v的充电器用的是直插的那种2A恒流充电器,以前坛友送的,21v的用的是大艺原厂的充电器,都是比较敦实的那种。

网友G:
测量一下芯片的供电电压

网友H:
有电压,电源芯片应该没坏。其他的没多少元件,检测一下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换几个电容试试?

电容是最容易放坏的。

就那么几个电容,测电容有点多此一举了,初步怀疑就是芯片坏了,经过你们说我又测了电容电阻都是正常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修了个即墨,测量下二极管 电阻 电容

没意思,没意思,基本没坏

楼主:
引用 网友H:
有电压,电源芯片应该没坏。其他的没多少元件,检测一下就行了。

其它都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G:
测量一下芯片的供电电压

10V跳动,10V跳动,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种充电器就是最简陋的那种,修好了也难堪大用,现在12v的充电器用的是直插的那种2A恒流充电器,以前坛友 ...

199M币包邮倒贴过来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电压不稳定很可能是电容问题

没问题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哎,修了半天,还是没修好。

修了寂寞修理寂寞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盲修啊,总得测一下次级的二极管啥的

纯盲啊,,,二极管每没坏

网友:
首先应该解决电压不稳的问题,这个和运放无关,所以最初就不用换运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