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以下2款rtx3060显卡具体有哪些区别?

楼主(2023-12-26):
RTX3060 12GD6 XG GOC
RTX3060 12GD6 天启 GOC
流处理器和显存好像完全一样,这两款显卡具体有哪些区别,哪里可以看?

网友:
最大的区别就是名字不一样。
都是3060,流处理器怎么可能不一样。
都是12G,显存容量也是一样的。
不同的3060 12G,区别可能就是频率不同,或者显存品牌不同。

网友A:
捡的随便用,新买4060

网友:
区别就是频率,外观,散热器用料这些,实际性能相差也不大,不在乎颜值的买便宜的乞版就行,有那钱不如上高一个档次的,性能高一大截

网友:
一样的,好像涨价了

网友:
房子就是那个房子,就是装修稍微好点

网友:
可能就散热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捡的随便用,新买4060

你的4060多少钱买的?

网友:
名字不同,一样随便买

网友B:
都是高级货,差距不会太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都是高级货,差距不会太多

3060算高级货么

网友:
对于连750都没有的我来说,高级太多了。。。